ESP32可以做无线中继器或者网桥吗

楼主(2022-01-17):
ESP32可以配置成无线中继器或者网桥,无线AP。通过手机连接上网。
图2,把交换机换成路由器,路由器配置成无线AP,保证通过有线和无线都能上网,都在上级路由器的同一网段。

网友A:
肯定可以,我以前用ESP8266都可以,用的是俄罗斯的一个大佬的固件

网友B:
中继完,网速相当感动,毕竟。。就那样

网友C:
ESP32配置无线中继、网桥,无线AP、通过手机连接上网,视频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sb4y1Z7zu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