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8A8K64S单片机远程升级讨论

楼主(2022-01-17):
这个话题,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讨论和使用。今天我就说说我自已成功使用的方法。首先单片机需要有这个IAP功能。STC单片机在选型时要注意,不是哪一款都可以,要有IAP功能才行。单片机通过串口或其它通讯方式,接收升级BIN文件,写入到内部FLASH中,校验通过,执行自动升级过程。我的升级思想及过程如下。
1:出厂程序:(含有IAP功能)程序起址地址为单片机内存的后半部份,例如0X8000,KEIL中需要设置一下

2:为什么要设置成后半部份,这是因为我把前半部份的空间留给后续需要升级时的程序。
3:因为中断向量部份在最前面的内存空间,无法改变,因此我的升级方法比较简单暴力。当接收完校验通过后,直接改变中断向量部份空间。
4:贴出代码:
int main()
{
        LEDs_up_ten_flag=0; //流水灯开始
        GPIOInit();          //GPIO+时钟初始化
        Iap_Isp();          //升级包检测
        Uart1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24MHz
        Uart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9600bps@24MHz
        Timer0Init();       //1毫秒@24.000MHz
        printf("\r\n青橙新能源4G控制充电板V00启动成功!\r\n");
         LETCAT1_Init(); //模组初始化及登陆服务器
       LB0910_Init(); //0910初始化
         BUZZFlag=1;
        WDT_CONTR = 0x27;//使能看门狗,溢出时间约为5s
        BeatTimescnt=BeatTimesSet-10;  //快速上线心跳
//          Read_PortTimes(); //读出端口时间数据 云端已实现
          Rest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LEDs_up_ten_flag=1;//流水灯禁止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dri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功能函数,主循环中调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2_dri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功能函数,主循环中调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artbeatServ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T_CONTR |= 0x10;    //清看门狗,否则系统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tTimes>=1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CONTR |= 0x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#include "EEPROM.H"

u16 code IAP_Code1[60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200,0x0400,0x0600,0x0800,0x0A00,0x0C00,0x0E00,  //升级版地址30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000,0x1200,0x1400,0x1600,0x1800,0x1A00,0x1C00,0x1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000,0x2200,0x2400,0x2600,0x2800,0x2A00,0x2C00,0x2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000,0x3200,0x3400,0x3600,0x3800,0x3A00,0x3C00,0x3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000,0x4200,0x4400,0x4600,0x4800,0x4A00,0x4C00,0x4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5000,0x5200,0x5400,0x5600,0x5800,0x5A00,0x5C00,0x5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000,0x6200,0x6400,0x6600,0x6800,0x6A00,0x6C00,0x6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000,0x7200,0x7400,0x7600,0x78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/*u16 code IAP_Code2[50]={ 0x8000,0x8200,0x8400,0x8600,0x8800,0x8A00,0x8C00,0x8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00,0x9200,0x9400,0x9600,0x9800,0x9A00,0x9C00,0x9E00,            //基础版软件放置地址        25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000,0xA200,0xA400,0xA600,0xA800,0xAA00,0xAC00,0xA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000,0xB200,0xB400,0xB600,0xB800,0xBA00,0xBC00,0xB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000,0xC200,0xC400,0xC600,0xC800,0xCA00,0xCC00,0xC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000,0xD200,0xD400,0xD600,0xD800,0xDA00,0xDC00,0xDE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000,0xE2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void IapIdle()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 IAP功能 并保护数据
{
    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   // 关闭 IAP 功能
    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命令寄存器
    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触发寄存器
        IAP_ADDRH = 0x80; // 将地址设置到非 IAP 区域
        IAP_ADDRL = 0;
}

u8 IapRead(u16 add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数据的操作
{
        char dat;
        IAP_CONTR = WT_24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 IAP
        IAP_CM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读命令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低地址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高地址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a5)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 IAP 数据
    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 IAP 功能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IapProgram(u16 addr, u8 dat)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操作。
{
        IAP_CONTR = WT_24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 IAP
        IAP_CMD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写命令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低地址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高地址
    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 IAP 数据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a5)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 IAP 功能
}

void IapErase(u16 addr)
{
        IAP_CONTR =WT_24M;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 IAP
        IAP_CMD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擦除命令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IAP 低地址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// 设置 IAP 高地址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触发命令 (0xa5)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 IAP 功能
}

void Iap_Isp()
{

        ///系统切换,当读到IAPADD地址存有IAP程序中断向量文件时,写到0X0000地址中,并重启到新的
        u8 IapBootCode=0;
        u16 i;

        for(i=0;i<0x02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apBootCode=IapRead[i];                //读出ISP中断向量文件块
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ISPadd+i, IapBootCode);     //保存在专用区,IAP返回ISP时使用。备用  ISPadd=0xF400
        }
        IapBootCode=IapRead(IAPad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升级文件IAP保存区起始跳转数据,如果有,表示有升级程序,需要写入起始区,0x0000;写入后就可以使用升级程序了
        if(IapBootCode==0x0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apErase(0x0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擦除中断向量文件块,准备写入新的IAP中断向量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0x0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BootCode=IapRead(IAPadd+i);             //读出IAP中断向量文件块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i, IapBoot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IAP的中断向量区写入起始位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apErase(IAPad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擦除IAP中断向量文件块,防止死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IAP_CONTR=0x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启,将进入IAP程序
        }

}

   if(CmpMemory(pbuf,&cmd7[0], sizeof(cmd7)-1))      //升级程序包接收转存功能程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16 m=0,n=0,temchar=0;
                  static xdata Buftem[0x0200]={0};  //IAP临时保存
                 static u8 Hchar=0;    static u8 Lchar=0;          //临时字高位 //临时字低位
                static bit Save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存储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BeatTimesc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指令,将心跳时间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rageArray(&IAP_num[0],&Uart1_Rxd_buff[0],15);   //转化提取升级包序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num=(u8)atoi(IAP_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=&Uart1_Rxd_buff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指令转赋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Uart1_bufcnt;n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char=*(pbuf+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char=='\"'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“号的数量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19&&temchar!='\"')   //提取数据包数据,存入EEPARM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ave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char>='0'&&temchar<='9') //如果接收到的是数字, 转化16进制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Hchar=temchar-0x3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Hchar=temchar-87;}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到的是字母, 转化16进制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flag=!Save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保存标志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char>='0'&&temchar<='9') //如果接收到的是数字, 转化16进制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Lchar=temchar-0x3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Lchar=temchar-87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到的是字母, 转化16进制高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flag=!Save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保存标志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char=(Hchar<<4|Lchar);                //高低四位合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AP_cnt<0x0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tem[IAP_cnt]=temchar;//中断向量表临时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BUF=Buftem[IAP_cnt];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IAP_Code1[0]+IAP_cnt-0x0200, temchar);     //写入实际数据内存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BUF=IapRead(IAP_Code1[0]+IAP_cnt-0x0200);Delay1ms();        //读出        验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ChecksumAcc+=(u32)temchar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AP_cnt==IAPLen&&IAP_ChecksumAcc==IAPChecksum)  //写入长度和校验和都相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0x0200;m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IAPadd+m, Buftem[m]);     //最后写入中断向量文件,防止断电时无法回到基础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BUF=IapRead(IAPadd+m);        //读出        验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lay1ms_cont(500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_num_%bd_len=%u--",IAPnum,IAP_cnt);         Delay1ms_cont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_num_%bd_ChecksumAcc=%lu--",IAPnum,IAP_ChecksumAcc);         Delay1ms_cont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***********The driver upgrade is successful!*************\r\n");        Delay1ms_cont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相关数据再重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Save_PortTimes(); //保存端口时间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CONTR |= 0x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_num_%bd_len=%u--\r\n",IAPnum,IAP_cnt);         Delay1ms_cont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_num_%bd_ChecksumAcc=%lu--\r\n",IAPnum,IAP_ChecksumAcc);         Delay1ms_cont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_cont(1500);
        printf("{\"pc\":\"update\",\"mid\":\"%s\",\"res\":\"1\",\"softid\":\"%s\",\"num\":\"%bd\"}",AT_SIMID,&IAP_softid[0],IAPnum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网友A(2022-06-15):
这个话题值得探讨!现在物联网时代了,没有远程升级功能的产品就低人一等了!

网友B:
这个话题好,楼主帖子不错,观摩一下。

网友C:
这个办法好。已经实现了吗?

网友D(2023-04-04):
不需要什么IAP功能一样可以实现,任意FLASH芯片都可以

网友E(2023-07-07):
引用 网友D:
不需要什么IAP功能一样可以实现,任意FLASH芯片都可以

大佬有参考案例吗,尝试了好久,升级程序也写到eeprom里面了,自己写isp程序就是无法跳转到用户区程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大佬有参考案例吗,尝试了好久,升级程序也写到eeprom里面了,自己写isp程序就是无法跳转到用户区程序

去看下STC的官网上面有介绍   可以使用官方示例进入ISP引导程序    使用2种方式    1种是P3.2低电位进入ISP   一种是内存最后特定区域写特殊字符串进入ISP    程序升级完后跳转到用户代码区域

楼主(2024-04-24):
引用 网友E:
大佬有参考案例吗,尝试了好久,升级程序也写到eeprom里面了,自己写isp程序就是无法跳转到用户区程序

我的升级方法和STC官方不一样
首先最开始本地烧进去的程序是全功能的,当需要升级时,会制行串口接收BIN文件,写入FLASH中,校验通过后,直接改写0X200前面那段程序。
我用这个方法做了好多个案例,都是成功可行的,没有问题 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的升级方法和STC官方不一样
首先最开始本地烧进去的程序是全功能的,当需要升级时,会制行串口接收BIN ...

不具备普性,这对于程序较小比较实用,程序大了就不能用了。网络如此发达,这种方法是否考虑被攻击的情况。

网友H:
人工智能时代:
控制下载数量,利用ID号控制下载的芯片,如何自动获得ID号
===最好的办法是,远程升级 = 【程序加密后传输 + 发布项目程序】
5.18.5  如何简单的控制下载次数,
             通过ID号必须对,来限制实际可以下载的MCU,控制数量
             ———【下载日志 + 发布项目程序】 高级应用

如果你的客人,说他自己提前买了芯片,让你给他程序自己下载,
你要控制下载的芯片数量,你就先发布个只有部分功能的程序给他,
然后对方说程序好像不完整,你就请他将下载日志发你分析:
这样你就获得了他实际买了多少MCU和对应MCU的ID号

你再根据获得的芯片ID号文件,发布项目程序给他远程现场升级,
但ID号不对则不升级,达到了控制升级次数的目的

网友I:
是小容量,局部升级吧??   stc官方的是全擦除全部升级

网友F:
MCU升级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   小程序还好   大程序超过内存一半的时候怎么处理??   还要中断向量偏移等   如果内置了升级功能还好   没有升级功能编写难度大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