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对单片机电子产品进行防护,不被获取程序呢?
关闭

楼主(2022-01-17):
想保护下自己的程序,别被抄袭 仿制,能够保持产品的新颖性和程序的完整性,烦请指教

网友A:
自身做个软件的验证吧,或许管点用

网友B:
1.把关键参数使用加密芯片保护,2.自定义加密规则 3.自毁

网友C:
要想绝对防抄袭几乎做不到,只能设置障碍使得复制成本高于开发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