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单片机交通灯添加个行人报警功能

楼主(2022-01-17):
在我的设想中,添加一个波形,假设有行人闯红灯时,传感器给出一个信号,此时单片机接收信号并使蜂鸣器发出警报。但可能是基础没学好,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,望各位大佬能给小弟解解惑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在斑马线增加红外光栅,红灯时有人通过光栅,光栅给单片机一个脉冲,就可以报警了。

网友B:
你的方波能传这么远么。。。1.建议激光,一端发送特定波形,另一端做接收   2.超声波做近距离检测,红灯时被触发就响蜂鸣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方波能传这么远么。。。1.建议激光,一端发送特定波形,另一端做接收   2.超声波做近距离检测,红灯时 ...

大佬你好,我说的这个波形是指传感器检测到有人经过后说接收到的信号,模拟传感器给出信号,我就做个设计,零件价格太贵我肯定是弄不出来的,只能捡便宜的来,所以没钱买传感器,就只好拿东西进行模拟,验证思路。
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回答我的问题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斑马线增加红外光栅,红灯时有人通过光栅,光栅给单片机一个脉冲,就可以报警了。

您好,我搜索了一下红外光栅的价格,发现我负担不起,但还是感谢您的在百忙之中对本帖的回答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搜索了一下红外光栅的价格,发现我负担不起,但还是感谢您的在百忙之中对本帖的回答

你就买个开关接上,就说了斑马线下埋的,有人走就导通,就有个初始脉冲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就买个开关接上,就说了斑马线下埋的,有人走就导通,就有个初始脉冲嘛。

似乎可行,回头我问一下指导教师看看是否可以,不行的话就难受了。

网友D:
可以在斑马线的二端个加一个红外传感器,检测是否有行人闯红灯,如果检测到人,就向单片机发送一个信号,单片机进行相应的处理

楼主(2022-02-25)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在斑马线的二端个加一个红外传感器,检测是否有行人闯红灯,如果检测到人,就向单片机发送一个信号,单 ...

问了老师,说可以用按键模拟这个信号的产生

网友E:
可以某一个宝一下,红外人体热释电模块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