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1638模块简化单片机代码包括8个按键8个指示灯8个数码管

楼主:
TM1638 模块简化代码包括8个按键8个指示灯8个数码管

包括以下资源:
1、8个按键,
2、8个LED,
3、8位数码管
该模块所用芯片为TM1638,集合了以上三种单片机常见外围电路,是大特点是只需占用单片机三个IO口即可驱动,扫描显示和按键扫描不需要单片机干预,只需要读写相关寄存器送显示数据或检测按键,节省MCU资源。购买该模块提供实例程序。
试想下,我们平时使用单片机外接8个LED,8位数码管,8个按键这需占用多少个IO口,远不止3个IO口吧,但用这个模块就可以实现。经实际应用,按键灵敏显示效果良好。
接线方法:
VCC GND接5V电源, STB CLK DIO接单片机IO口。

手里有这个模块 开始搞不大明白参考了好多前辈大神的代码  进行了针对性的 简化 只针对 8个按键8个指示灯8个数码管  (TM1638可以扩展更多这里不保留)附带的芯片规格书 去掉了水银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公司的规格书还加水印,附件里 还有 模块原理图尺寸图
以及 键盘扫描的分析

本人业余难免错误疏漏,请大家指正!

#include <stc15series.h>
#include <TM1638_drive.h>
#include <delay.h>

void sys_init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init_TM1638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M1638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i],Num_tab[8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寄存器
        delayms(5000);
        Write_LED(0x00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i],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寄存器

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6],Num_tab[0]);
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7],Num_tab[0]);

}
void key_show()// 读取按键编码 并且显示出来,同时对应按键的LED灯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=0;
        key=Read_Onekey()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>=1&&key<=6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6],Num_tab[key/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WeiL_tab[7],Num_tab[key%10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0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0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0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E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Read_Onekey()==key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sys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key_show();
        }
}

本人业余难免错误疏漏,请大家指正!
Keil代码下载:
TM1638驱动 -

网友A(2023-04-23):
只有第一个按键可以使用

网友B:
本人在雅马哈收音控制系统中用上了楼主的1638模块和按键,显示部分是没有问题,按键部分如果

启用按键读取会产生随机频点的细微干扰,在程序上过几十或者一百个周期低频率读取按键会减轻

干扰,1638供电装大电容滤波仍然无法解决,在收音系统用这个模块大神要谨慎些,希望有技术更

高的大神有解决方法

网友C(2023-10-23):
引用 网友A:
只有第一个按键可以使用

我用的是stc8g1k08a,频率用下载器设定11.0592,试运行这段代码也是只能亮一个灯,把这个代码移植到stc8h1k16可以点亮8个,频率11.0592,后来把stc8g1k08a的频率改成12M就可以点亮8个灯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D:
3个K,可以3x8=24个按键

网友C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27298-1.html 参考大师的意见,在CLK后面加了3个空操作,STC8g1k08使用下载器的11.0592和12几个频率后灯都可以点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