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为什么我发送的1返回的不是1呢?

楼主(2022-01-17):
为什么我发送的1返回的不是1呢?

网友A:
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是ASIIC码格式,需要在接收函数中将数据转换一下,可以将接收的数据-48或者-'0'。另外需要确认程序设置的波特率和串口助手的波特率一致,否则也会通讯失败。
自用串口初始化代码如下:
void Usart_Init(void)
{
        /*12MHz晶振*/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//(0101)工作方式一:8位异步收发,波特率可变,允许接收数据
        TMOD|=0X2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,8位自动装载模式
        PCON|=0x80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3;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波特率4800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计数器
        P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高优先级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}

网友B:
查一下波特率吧

网友C:
检查一下板子上的晶振频率是多少,根据晶振频率确认一下你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。

网友D:
看看串口助手显示方式是HEX还是ASCII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