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单线控制红绿指示灯切换 非继电器

楼主(2022-01-17):
打算做一个电路,需要做一个类似于低电平触发的电路。在PCB上面有红色、绿色指示灯各一组。默认是绿色指示灯亮,作为电源指示灯。但是当悬空的控制电路,变为0V(接地)后,绿色指示灯熄灭,红色接通。 类似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分别接绿色和红色,由一路接地来控制吸合。需要在电路板做,尽量用贴片小元件,不使用继电器, 接入电压是24V.

现在试了一种方式:

但是控制线接地时,不能完全断开绿色,导致两种颜色灯都点亮了。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方式, 绿灯是断不开的,它会从Q2 走电,

你描述不清,没法给完整建议,
只能猜测,如果控制线是 0V 和 24V 跳变的话,一个用NPN  一个用PNP控制,是最简单的方案,总之,两个电路要独立,不能借道另一个电路。

网友B:
你按照我的画的电路图做,就OK了。

网友C:
因为Q2的BE结给绿色LED提供了电流回路

网友C:
因为Q2的BE结给绿色LED提供了电流回路,所以,绿色LED会发光

网友B:
图片怎么发不了呢,真是奇怪

网友C:
把Q2换成PNP三极管后,Q2基极与Q1基极并联就可以了

网友D:
用一个8050,一个8550,就是1个NPN,一个PNP ,这样高电平,一个导通,一个截止,低电平就是另外一个导通。另一截止。我也没试过,一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C:
再在Q2基极串联一只20K的电阻后与Q1基极并联(Q2换成PNP三极管8550或者9012)

网友E:
改用NMOSFET管看看

网友F:
应该是用高低电平分别控制 LED 的亮灭

网友G:
Q2基极串一只大电阻(30K左右),Q2尽量采用放大倍数大的管子,或者采用场效应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