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电阻分压功耗大可以加个MOS来开关控制吗

楼主(2022-01-17):
电池供电,用5个10K电阻串联分压,ADC连最后一个电阻前。这分压电阻一直在耗电,想着能不能在分压电阻到地之间加个NMOS做开关,反正检测电压也不需要实时检测,只需要过一段时间唤醒检测一次然后把数据发送出去就继续睡过去。那每次检测前先把MOS打开,再读取ADC。完事把ADC关掉,MOS关掉再睡眠。这样对最终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A:
1,分压电阻,可以用5个100K, 耗电就小了。
2,地的那头不要用MOS管,直接用一个开漏模式的IO, 高电平就是断开,低电平就是接地,比MOS管要效果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分压电阻,可以用5个100K, 耗电就小了。
2,地的那头不要用MOS管,直接用一个开漏模式的IO, 高电平就 ...

电阻太大有压降啊。
接单片机IO口用开漏模式的话必须得是5.5V以下电压采集吧。12V接入得话,开漏高电平不就烧MCU脚了

网友B:
采样哪种降耗方案要看你的实际使用环境和需求。如果被测电压高于VCC,分压电阻到地之间加NMOS截止时,取样端口电压会升高,危及MCU安全。如果被测电压与MCU电源的电池无关就没必要操这份心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阻太大有压降啊。
接单片机IO口用开漏模式的话必须得是5.5V以下电压采集吧。12V接入得话,开漏高电平 ...

你最好了解一下 IO 模式,
首先,
1) 开漏高电平 是断开, 低电平是导通。
2) 你控制的是测量ADC的通断吧? 换句话说,是12V, 电阻分压,到ADC, 电阻,到地,对吧? 那么,你ADC那头你不怕烧?既然ADC那头,都在5V范围内了,那么接地的那头,电位比ADC测量位还要低你担心什么?
3)最后,烧MCU脚的永远是电流,而不是电压,开漏模式下,你只要确保灌入电流在5mA以下,别说12V, 120V都烧不了IO, 你要是不控制电流5V都能把引脚烧了,不信你开漏模式IO接VCC,当IO = 0时 就冒烟了。 所以,关键是限流电阻,而不是电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最好了解一下 IO 模式,
首先,
1) 开漏高电平 是断开, 低电平是导通。

你这么试过吗?假设你用来控制通断的IO口开漏输出1了,检测ADC口是输入模式,那ADC口也承受总压(控制口没有被击穿的话),单片机不会坏吗?单片机端口输入电压极限参数一般是GND-0.3V~VDD+0.3V

网友D:
没看懂楼主的问题

1. 你要测什么电压 是220v么 还是电池电压 如果220v 5个10k有点小 如果电池 5个10k有点大啊 就算是48v的电池 也不需要这么多电阻吧

2.既然是分压后ADC采集 那重要的不是分压比例么 只要分压比例对 能有多大电流 就算48V 上臂电阻10K 下臂1k 分压后4.36v左右(假设你是5v单片机 3.3v的可以另外算 这里只是个例子) 可以满足端口电压 48v/10k才不到5mA电流 端口也不会烧

3.为啥不把ADC端口设成高阻模式 这个模式本身就有很大阻抗 即不输出也不输入 只检测而已 没啥耗电

网友E:
这个要求关断后输入ADC脚的电压不超过MCU电源电源,不然电流会通过内部钳位二极管灌到电源,一样耗电.所以如果测试电压高于MCU电源,要用PMOS管高端控制取样电路;如果测试电压低于电池电压,直接用IO口控制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么试过吗?假设你用来控制通断的IO口开漏输出1了,检测ADC口是输入模式,那ADC口也承受总压(控制口 ...

哎,回答这个问题前,我就纠结了半天,就是担心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而且,每次都是“你试过么?你确定?”这一类的。
算了……,以后这类问题就装没看到吧。

最后重申一次,烧毁单片机引脚也好,烧毁其他元器件也好,永远是“电流”,绝对不是“电压”。
同样,导致人触电的,也是电流,而不是电压,你通过测电笔测量220V交流电时,人体是处于导体状态的,所以,电笔的灯才会亮,手里的电笔就是一个灯以及一个接近2M的电阻。当流经人体的电流 小于0.2mA 时,对人体是无害的。小于1mA时 人是感觉不到的。所以大部分控制电路,都会强调限流电阻。因为控制了电流的大小,才能确保安全,撇开电流谈电压,是毫无意义的。

然后,此处声明2件事,
1) 我5V单片机,IO口开漏模式(无上拉),100K限流电阻,1颗最普通的3mm的红色LED接48V电源,  IO = 0 点亮 IO = 1 熄灭, 我是这么干的。已经用了3年了。
2) IO高阻状态,100K限流电阻 接48V  测量外部电压,用来判断掉电,我是这么干的。就是上面那么模块一起的,已经用了3年了。

关于: 单片机端口输入电压极限参数一般是GND-0.3V~VDD+0.3V    我稍微解释一下,
这个是有前提的,前提是:准双向口,端口设置为1时,引脚没有任何限流电阻的前提下。
在这个前提下,不论引脚接GND,还是VCC,都是安全的。
如果,上面的前提改变了,端口设置为0,你试试看,不用VDD+0.3V 你哪怕VDD - 1V 照样把你引脚烧了。
如果,上面的前提改变为:推挽输出,断口设置为1,不接限流电阻,你接GND,单片机引脚也是烧。
如果,上面的前提改变为: 开漏口,端口设置为1,即便每有任何限流电阻,你即便引脚接 VDD+10V 引脚一样不会烧,为啥?因为内部断开了。
同样:你只要外部串联的电阻足够的大,引脚可以接的电压就可以越高,你只要控制好流入单片机内部的电流即可。

网友F:
楼上正解,不采样时,直接用MOS管关断采样电路的电源,而不是断地线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懂楼主的问题

1. 你要测什么电压 是220v么 还是电池电压 如果220v 5个10k有点小 如果电池 5个10k有 ...

考虑到自耗电吧!休眠模式下整块保护板自耗要尽量小,最好是100UA以内,所以分压电阻不能太小,然后也要考虑输入阻抗不能过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