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分享 stm8单片机并口驱动oled

楼主(2022-01-17):
哪位师傅有?stm8并口驱动oled

网友A:
1.驱动芯片型号  2.管脚图

楼主(2022-02-21):
这个  原理图我在画个

网友B:
SPI IIC那么方便,还用并口?
下面是8080时序的写入,可以参考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      功能:          写一个数据到OLED
//        flag=1:          写入控制指令
//        flag=0 :  写入显示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(bit flag,uchar dat)
{
//        LCD_BUSY();
        CSL();_nop_();_nop_();
    if(flag)    //flag=1:CMD   flag=0:DATA
                DIL();        //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IH();        //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WRL();_nop_();_nop_();
    DB=dat;_nop_();
    WRH();_nop_();
        CSH();
}

楼主:
别吝啬兄弟呀,, 给个元马呗?里面函数原功能也想看看?拜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