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火灾报警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ADC0832+电位器模拟烟雾温度控制电机

楼主:
此次设计是火灾报警系统,主要功能是实现当出现火灾的时候,通过烟雾报警器和温度报警器进行报警,并带动电机运转进行排烟或者洒水。本单片机系统采用AT89C51单片机控制,整个硬件系统由A/D转换、LCD显示、按键键盘、温度传感器、烟雾传感器、LED灯、电机、继电器等模块组成。系统中设置了4个按键,其中1个是复位键,其余的3个键,其中一个是设置键,另外两个是加减键,用来设置温度、烟雾阈值,用程序来控制实现不同的功能:
(1)LCD液晶显示屏实时显示当前的烟雾值和温度值;
(2)温度和烟雾的报警值可以通过按键设定
(3)当前温度值超过上限时,蓝灯亮,蜂鸣器响;
(4)当前烟雾值超过上线时,黄灯亮,蜂鸣器响,电机运转;
(5)四个按键功能:设置键、加键、减键、复位按键;
(6)通过继电器驱动模块,当烟雾或可燃气体浓度超过报警值时启动继电器,继电器带动风扇转动模拟排烟。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u8 key;
//  uint ppm;
        uchar adc = 0;
        float voltage = 0;
        wendu=check_wend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°C
        Init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SET T:00 Y:0.00%");  //开机界面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0,"NOW T:00 Y:0.00%"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wendu=check_wendu();        //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°C

        while 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=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adc = Adc0832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adc值
                voltage = adc * 5/25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adc值换算成电压
yanwu=(39*adc+100)/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255转化为1-100的线性关系显示,由于显示问题,ppm100-10000除100,显示1-100
wendu=check_wend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循环的主程序,进行数据读取,switch循环选择对应的模式进行按键设置
//LED、蜂鸣器、风扇均为低电平有效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SE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模式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监控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602(yushe_wendu,yushe_yanwu,wendu,yanwu);  //显示预设温度,预设烟雾,温度值,烟雾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anwu>=yushe_yanw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烟雾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Blu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烟雾指示灯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扇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Blu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烟雾指示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扇运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烟雾值小于预设值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Blu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掉报警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=(yushe_wendu*10))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(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*10: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,是一个3位数,25.9°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,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*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Yellow=1;        //烟雾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Yellow=0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温度报警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Yellow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报警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anwu<yushe_yanwu)&&(wendu<(yushe_wendu*10)))        //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ectPosition(0,5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阴影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wendu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值(阀值)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wendu>=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wendu=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阀值固定为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6,yushe_wendu,2) ;//显示预设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MINU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wendu<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wendu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固定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wendu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值减一,最小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6,yushe_wendu,2) ;//显示预设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后跳出swit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烟雾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ectPosition(0,10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yanwu>=100)        //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yanwu=99;            //阀值固定为9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yanwu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烟雾值(阀值)加1,最大为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3,yushe_yanwu,2) ;//显示预设烟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MINU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yanwu<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烟雾上限值减小到1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yanwu=1;                  //固定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yanwu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值减一,最小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3,yushe_yanwu,2) ;//显示预设烟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   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正常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

网友A(2022-04-07):
下载的仿真原理图是.pdsprj格式的文件,需要用Proteus8.8这个版本来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