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8550三极管基极最大电流

楼主(2022-01-18):
S8550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电流是0.5A,请问基极最大电流是不是也能过0.5A呢,想把基极限流电阻省掉

网友A:
限流电阻一个不到1分钱,不值得省,也不能省,不能省,不能省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限流电阻一个不到1分钱,不值得省,也不能省,不能省,不能省!!!

PBC空间有限,不是成本问题

网友B:
基极的限流电阻是用来保护单片机的
不是保护三级管的

网友C:
这样做,如果供电内阻很小,功率足够,很容易把管子烧掉。基极对发射极,就是一只二极管,如果不加上限流电阻,就象LED灯,必须有恒(限)流。另外,只要基极电流大于Ic/b就会进入饱和状态,式中Ic为集电极电流,b为放大倍数。

网友D:
看你供电是什么了,如果是直流电源,那么烧管子,如果是单片机等输出口,那么烧单片机,就看谁厉害了,不厉害那个就完了。

网友E:
这个不能省的

网友F:
三极管的基极,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二极管, 理论上,电流是可以无穷大的, 基于8550, 你可以认为,就是从射极到基极的一个二极管, 如果设极接的VCC 基极接单片机……, 那么,你当作一个从VCC接出来的二级管,到单片机IO, 中间如果没有限流电阻,会是什么结果? IO口高电平没事,低电平的话…… “啪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