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器1,舵机和超声波冲突了,应该怎么设置呀?

楼主(2022-01-18):
舵机和超声波冲突了,应该怎么设置呀,定时器2.3用于编码器测速了

#include "moto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pwm.h"
/*****************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舵机PWM以及定时中断初始化
入口参数:入口参数:arr:自动重装值  psc:时钟预分频数
返回 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int16_t count;

void TRIG_Init(void)
{

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B端口时钟
        /*TRIG 触发信号 PB14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2;//引脚14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//复用推挽输出模式,定时器功能为A0引脚复用功能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//定义该引脚输出速度为50MHZ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 //初始化引脚GPIOA0

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2);

}

void Motor_PWM_Init(u16 arr,u16 psc)
{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ENABLE);   //使能定时器4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  //使能GPIOB的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6|GPIO_Pin_7|GPIO_Pin_8|GPIO_Pin_9;   //PB6 7 8 9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eriod = arr;              //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rescaler  = psc;          //设定预分频器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lockDivision = 0;         //设置时钟分割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4,&TIM_TimeBaseInitStruct);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 //选择PWM1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设置输出极性
        TIM_OC1Init(TIM4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 //选择PWM1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设置输出极性
        TIM_OC2Init(TIM4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 //选择PWM1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设置输出极性
        TIM_OC3Init(TIM4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 //选择PWM1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设置输出极性
        TIM_OC4Init(TIM4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4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1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4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2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4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3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4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4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4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TIM4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 TIM_Cmd(TIM4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4
}

/*****************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舵机PWM以及定时中断初始化
入口参数:入口参数:arr:自动重装值  psc:时钟预分频数
返回 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rvo_PWM_Init(u16 arr,u16 psc)
{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//        TIM_ICInitTypeDef  TIM3_ICInitStructure; //定义一个定时器捕获输入初始化的结构体
/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   //使能定时器1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  //使能GPIOA的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11;                //PA11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ECOH 回响信号 PB7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8;//引脚13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IN_FLOATING; //设置为浮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//定义该引脚输出速度为50MHZ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 //初始化引脚GPIOA0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eriod = arr;              //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rescaler  = psc;          //设定预分频器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lockDivision = 0;         //设置时钟分割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RepetitionCounter=0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&TIM_TimeBaseInitStruct);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1,TIM_IT_Update,ENABLE);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 = TIM1_UP_IRQn;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 //抢占优先级1
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        //响应优先级1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);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 //选择PWM1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设置输出极性
        TIM_OC4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

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1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4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1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4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4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1,TIM_OCPreload_Enable);   //CH4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ENABLE);  //高级定时器输出需要设置这句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TIM1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TIM_ClearFlag(TIM1, TIM_FLAG_Update);  // Clears the TIMx's pending flags.
//        TIM1->CCR4=1400;
//
//        TIM_ITConfig(TIM1,TIM_IT_Update|TIM_IT_CC1,ENABLE);//允许TIM1更新中断|允许TIM1通道1捕获中断
        TIM_Cmd(TIM1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1
}

void Count_Dist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int distance = 0, sum = 0;
        uint16_t time;
        uint16_t i = 0;
        delay_init();  //在 delay.h 中
                    TRIG_Init();
        while(i < 5){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2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0);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DISABLE);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TIM1->CCR1=0;  //TIM3的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8)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i += 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8) == 1);  //回响信号消失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DISABLE);  //关闭定时器

                time = TIM_GetCounter(TIM1);  //获取 TIM2 计数值;  //获取 TIM2 计数值

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= (time + count*1000)/58.0;  //通过回响信号计算距离
                sum = distance + sum;  //将五次结果相加

                TIM1->CCR1 = 0;  //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  //中断溢出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        distance = (sum/5);  //取5次的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 \n",distance);

}

void TIM1_UP_IRQHandler(void) {  //中断函数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1,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1, TIM_IT_Update);  //清除中断标志
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舵机需要输出稳定而连续的脉冲来维持角度
所以舵机的定时器不能停
但编码器测速不用连续去量
可以借一下定时器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舵机需要输出稳定而连续的脉冲来维持角度
所以舵机的定时器不能停
但编码器测速不用连续去量

好的,那我就测一个轮子的速度就可以,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