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大佬帮我看看这单片机延时程序DelayMS怎么理解?

楼主(2022-01-18):
void DelayMS(uint ms)

{

         uchar t;

        while(ms--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120;t++);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ms * 120 个循环,啥都不干,干等时间来达到延时的目标,粗略延时,不精确

网友B:
这种代码都是要结合硬件,结合单片机时钟来看的,而且不精确

网友C:
首先在主程序里面应该给MS赋一个值(DelayMS(500)),然后进入子程序后判断这个值是不是为零,如果不是,这个值进行一个自减,接着执行for循环,按照你的程序来说for里面执行的是空指令,大概一个机器周期(11.0592M大概一微秒),for循环将空指令执行120次大概就是120微秒,for执行完成后再对ms进行判断,依次再执行;;如果是就结束循环,跳出子函数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