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数据类型定义问题

楼主(2022-01-18):
int a[2][4]={{1,3,5,7},{3,5,1,5555}};整个数组里的数就一个INT型的,整个数组都要定义为INT型吗,有什么好办法

网友A:
不一样的类型分开写

网友B:
数组的元素数据类型必须是相同的。

网友C:
结构体?主要看你需求,你如果数据都确定了,那就不一定用数组

网友D:
如果是固定值的数组,怕消耗RAM资源,你可以这样定义:const int code int a[2][4] 它会保存在ROM区,这样就不会占用你的RAM

网友E:
俩数组不香吗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