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DS18B20+12864显示温度,但是温度在两个数值下变换,找不到原因

楼主:
LCD12864串行连接,我的工程文件是由一个文件拆分的,那个文件也在工程中——文件名是”51hei_18b20_gai.c“.两个温度值如图,工程附

工程文件

网友A(2022-01-26):
          ds18b20chang();
          ds18b20readzhiling();
          low=ds18b20read();
          high=ds18b20read();

发出温度转换命令后读取数据需要一个延时,11位375ms 默认12位精度最长需要750ms,做过实验500ms 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