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CD4067-89C52RC-16口usb路选1接通电路-小白求指导

楼主(2022-01-18):
usb17口插入usb设备,通过矩阵按键选择与某一路接通,实际测试当usb口的+-5V不接入CD4067直接与某一口连接时切换正常当+-5V分别接两个CD4067是USB不识别设备,求大神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,本人小白完全不懂,自己用得着自己学习的做一下。可能与4067的工作电压或者接通的条件有关,求大神指导!谢谢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:
板上所有元器件GND端直接连接共地,不经CD4067切换。

网友B:
CD4067 能切换USB信号?速度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D4067 能切换USB信号?速度够?

请给个建议,换芯片也行,主要是来回跑插拔太麻烦,想替代人工直接按键切换,求大神指导下

楼主:
接通后经过4067的电流中间有200欧姆的阻抗,会导致降压,请大神们支支招

网友C:
有低阻抗的电子开关,忘记型号了。

楼主:
低阻抗开关接到电路中,通过4067控制通断是否可行,哪些芯片可选?就是4067接通对应的那一路接通4067断开对应那路断开

网友D:
对于电源有电流要求,对于传输信号只有电压要求,可以提供电子开关电压用高于5V的电压补偿损失的电压差,可以肯定的是使用继电器绝对可行,不管成本体积耗电。ADG1408 ADG1409 CD74HC4052PWT NLAS4684MR2G这些芯片可参考。

网友E:
RS2255低内阻。24Ω单刀4掷。

楼主:
ch440R可以吗,+5v D+ D- GND分别接入A B C D. CD4067控制各路CH440R,来控制各路通断

网友D:
预祝成功,期待好消息.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请给个建议,换芯片也行,主要是来回跑插拔太麻烦,想替代人工直接按键切换,求大神指导下

低阻抗就是74HC4067

楼主:
74HC4067VCC = 4.5 V时,80 欧姆(典型值)VCC = 6.0 V时,70 欧姆(典型值)VCC = 9.0 V时,60 欧姆(典型值)怕是分压也会影响usb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给个建议,换芯片也行,主要是来回跑插拔太麻烦,想替代人工直接按键切换,求大神指导下

有专用的USB切换IC  但只能1对2  而且只是切换信号  没有切换电源  对了  这么多设备用电子切换 并没有完全断开线路,期间是不是会互相干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