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位运算放大器电路的疑惑

楼主:
这个我直接改成以下这样,运行仿真效果一样
那加电位运算放大器的作用什么

网友A(2022-01-19):
明显是用运放当比较器来用。

网友B:
到时间的尽头都没这样用运放的,又不是扩流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到时间的尽头都没这样用运放的,又不是扩流用。

敬请指导

网友B:
IO输出为何需要比较?难道有非0非1状态?看输入到IO也没看到有非0非1输出的,所以不需要运放比较什么,你说呢?况且比较后也只是输出0或1还接门电路,所以说到时间尽头都不需要这样连接。

网友D:
很多图错漏洞百出,啥发射极输出,都多如牛毛

网友E:
可能是控制极限或者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