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路由器遇到关于spi flash的问题

楼主:
闲来无事学着刷路由

从一块废旧的板子上拆了一个flash,想着上下载器就能愉快下载了

结果一查,是一块1.8v的spi flash。。。

可是路由是3.3v的电压呢。。。有了以前烧芯片的经验,现在不敢胡乱上了。。。

想着整个1.8v供电的芯片,自己用洞洞板搭一个应该没啥问题吧。。。然后就去某一个宝参考别人的方案,一看可傻眼了

人家的转接板上还有一坨芯片呢。。。型号模糊,大概就是这个。。。

emmmm。。。。不瞎弄了。。。256mb的flash还不便宜呢。。。有点心疼。。
跑来这问问大佬

所以。。。spi flash有这两种电压的,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,只是供电不一样吗,还是引脚电平也不一样呢

假设我用winbond的w25系列1.8v系列代替3.3v系列,单纯的改供电电压是否可行呢?

还有spi flash大小是否能超过单片机的ram大小呢。。。在做硬件时候的选择上是否有要求呢?

小弟问题有点多,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,嘿嘿
悬赏分给足

网友A(2022-01-19):
一般来说,芯片的引脚电平是不会超过供电电压的(电源IC除外),所以1.8V的flash引脚电平应该也是1.8V,和3.3V的单片机没办法通信,
其次,如果想要替换,就以w25q128来说,先看芯片手册上2.7 to 3.6V power supply就能看出最低的供电电压就需要2.6V,改成1.8V供电根本就没办法工作,除此之外还需要看是不是pin to pin兼容,兼容了再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应该就可以了(PS:还不如直接买一片原来的换上去)。
最后就是FLASH的大小和单片机的RAM没关系,选择的时候便宜,够用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