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AD转换 对一个10+v的东西进行采样,用什么电路降压比较好?

楼主(2022-01-19):
请问一下32f1 ad转换输入要求0~3.3v,我要是对一个10+v的东西进行采样,用什么电路降压比较好。

网友A:
常用都是串联电阻分压

网友B:
两个电阻分压

网友C:
一般是串联电阻分压,最好再加个滤波电容

网友D:
可以采用差分放大电路,调节放大比例即可调节输出范围

网友E:
两个电阻分压然后用LMV321跟随一下即可,321有两个作用,3.3V供电可以确保输入脚不会超0~3.3V的范围,STM32所有AD输入引脚都不是FT 5V忍耐的,超范围必烧。另外STM32的ADC输入阻抗不大,用LMV321跟随一下可以提高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