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新手请教关于数码管显示程序问题,想着做模块化,结果出错了

楼主:
新手请教问题,关于数码管显示问题我照着视频写的代码,想着做模块化,结果出错了,求助大神解答,谢谢
功能:数码管显示服务
变量:parm
问题一:在头文件定义了四个变量extern unsigned char parm1,parm2,parm3,parm4; 在主函数赋值,发现附上的值并不会按照标号显示,按照的是变量的顺序显示
问题二:每次在主函数给parm幅值都要加上显示服务函数(每一次幅值跟着一次显示函数),不然会出错,为什么不能一次性给多个parm幅值再显示

在主函数给要显示的数字赋值
结果应该一至四窗口显示的是 4  3  2  1

但是最后的仿真结果是  1 2 3 4 按照在头文件的变量顺序显示的
第一个数字是窗口  后面是要显示的数字

显示函数代码:
按理说parm1的数值应该在窗口零

完整代码
显示服务函数
#include "DISSERVICE.H"
unsigned char wnd;         //窗口

void dis_Service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switch (wn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0]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1]= 2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2]= parm1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3]= parm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n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0]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1]= 2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2]= parm2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3]= parm2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n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0]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1]= 2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2]= parm3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3]= parm3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n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0]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1]= 2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2]= parm4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[3]= parm4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}

头文件:
#ifndef __DISSERVICE_H__
#define __DISSERVICE_H__

#include "DISPLAY.H"

extern unsigned char parm1,parm2,parm3,parm4;
void dis_Service();

#endif

主函数:
#include <REGX52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DISPLAY.H"
#include "DISSERVICE.H"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rm4 = 1;
                dis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parm3 = 2;
                dis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parm2 = 3;
                dis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parm1 = 4;
                dis_Service();
        }
}

代码附件:

网友A(2022-01-19):
顺序的话没看出来,如果只是位置不对,你看看数码管的COM脚顺序是不是反了,至于每次都要赋值后进行一下display显示,是加入你需要显示屏循环显示的话比如说显示0-01,再显示1-02,是需要这样做的,

网友B:
惊着我了,一个51的程序,搞出来20个警告?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惊着我了,一个51的程序,搞出来20个警告?????

哈哈哈哈,在下卧龙凤雏,新手刚刚起步,多多包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顺序的话没看出来,如果只是位置不对,你看看数码管的COM脚顺序是不是反了,至于每次都要赋值后进行一下dis ...

谢谢,我琢磨琢磨

网友D:
1。Display();和dis_Service();里的i,加上static。2.所有要用的变量前,要先赋值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1。Display();和dis_Service();里的i,加上static。2.所有要用的变量前,要先赋值。

谢谢  我琢磨琢磨

网友C:
感觉大家的帮助,我找到原因了
本人新手上路,以为只要不出错再多警告也没什么大问题,但是问题就是出在这
我从第一个警告下手
经过查询资料发现我的变量parm只在头文件定义了extern,在显示服务函数的c文件中没有定义,所以出现了警告。当我在c文件中定义后,发现20个警告都没了。
谢谢大家的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