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变压器的设计需要向厂家提供哪些参数?

楼主(2022-01-19):
1.漏感------初级绕组的漏感量可以通过测试来获得,常用方法是,短路各个次级绕组测试此时

的初级绕组的感量,这个值就是初级绕组的漏感量

2.电感量------次级开路测原边电感量,仪器设置LCR 1KHZ测试

3.初级绕组输入电压、初级绕组输电流、控制信号的频率、功率

4.次级绕组输出电压,负载电流、负载信号的频率、功率----电压可以算出扎数比

5.初级绕组线径、线长、阻抗

6.次级绕组线径、线长、阻抗

7.骨架类型、磁芯类型

提供这些参数应该可以把变压器设计出来的吧!还需要给到厂家什么参数?

网友A:
绕组的线径,要单股线还是多股线,每层绕线要不要加黄胶,圈数,等等,有的工厂还需要气隙的大小;
去和工厂的人咨询下最好,很多工厂都是按客户要求的工艺去生产,不会设计

网友B:
如果自己不熟悉的话,最好选择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产品,看看他们的规格参数,如果不能用,再根据接近的产品提出要求。

网友C(2024-03-31):
希望再讨论下,计算的东西不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