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写keil里面没有报错,生成hex文件就放在proteus里面,就是仿真不出来怎...

楼主:
这个就是模拟仿真控制电压输出波形的一个程序,用原先的hex文件是可以运行的,但是后面重新生成的hex文件放到仿真当中就没有用了,请问是怎么回事,有什么解决方法吗
程序及仿真图如下: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_nop_  _nop_()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a,flang;

sbit U3CS=P2^4;        //DA引脚
sbit U3WR=P2^5;
sbit U2CS=P2^6;
sbit U2WR=P2^7;
sbit fudu_up=P1^2;        //幅度
sbit fudu_dn=P1^3;        //幅度
sbit L1=P2^0;
sbit L2=P2^1;

bit flag;
uchar n=25;//幅度初始2.5v

unsigned char code ledcod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};        // 数码管编码
uchar jj;
uchar k;
uint dingshi=0;
uint SET_PL=50;
uchar Tempho,Templo;
uchar display_data[8];// 显示缓存
void set_time();
void timetoseg();  //数据转换成段码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uint a,b;
   for(a=z;a>0;a--)
     for(b=20;b>0;b--);
}
void init()// 定时器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01;
  EA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}
void key()
{
   if(fudu_up==0)//幅度控制
    { delay(1);
     if(fudu_up==0)
      {
       n++;if(n==50)n=0;
       P3=0XFF;
       U3CS=1;_nop_;_nop_;//数据锁存
       P3=n*5.1;//数据读入 幅度按一次0.1
       U2CS=0;_nop_;_nop_; //数据写入弧度控制DA
       U2CS=1;//DA数据锁存
       U3CS=0;//恢复数据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udu_up==0);
       }
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udu_dn==0)//幅度控制-
    { delay(1);
     if(fudu_dn==0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>2)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n=1;
       P3=0XFF;
       U3CS=1;_nop_;_nop_;//数据锁存
       P3=n*5.1;//数据读入 幅度按一次0.1
       U2CS=0;_nop_;_nop_; //数据写入弧度控制DA
       U2CS=1;//DA数据锁存
       U3CS=0;//恢复数据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udu_dn==0);
       }
     }
}
void set_time()//从新计算定时值
{
  dingshi=200;
        Tempho =(65536-dingshi+15)/256;
        Templo =(65536-dingshi+15)%256;
        TH0=Tempho;
        TL0=Templo;
}
void main()
{
   U3WR=0;
   U2WR=0;
   U3CS=1;
   U2CS=1;
    P3=n*5.1;//数据读入 幅度按一次0.1
                 U2CS=0;_nop_;_nop_; //数据写入弧度控制DA
                 U2CS=1;//DA数据锁存
                 U3CS=0;//恢复数据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ng=1;
      set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{
   key();
            //数码管扫描程序
     //数据转换成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code[n/10]&0X7F;//幅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code[n%10];//幅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0;
}
}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//中断
{
                 TH0=Temph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lo;
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{
    a++;
          if(a==25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a--;
          if(a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P3=a;        // 加载波形码
}

网友A(2022-01-19):
仿真完全没得问题可以运行(调试状态和HEX状态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完全没得问题可以运行(调试状态和HEX状态)

但是就是我在仿真的时候,用hex文件仿真的时候就是没有效果,之前的hex文件进行仿真是没有问题的,就让我感到很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