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的DAC输出经过DAC0832

楼主:
直接用MCU生成DAC岂不是更好?用DAC芯片DAC0832有哪些考虑?(生成正负反相的两组波形?)

用MCU的两个PWM口也是直接可以做到的啊!DAC0832价格也挺贵

网友A(2022-01-19):
带DAC的MCU也不便宜,但是不带DAC输出的MCU相对便宜很多

网友B:
内置DAC分辨率一般也不是太高。

网友C:
你可以用这个
MCP4725模块 DAC数模转换 I2C接口

DAC Breakout - MCP4725 模块 开发板 ¥6.50

MCP4725 是具有非易失性存储器(EEPROM)的单通道12 位缓冲电压输出DAC。 用户可将配置寄存器位(2位)和DAC输入数据(12位)存储到非易失性EEPROM(14 位)存储器中。通过设置配置寄存器位可以把 DAC 配置成正常模式或节省功耗的关断模式。 器件可以使用 2 线 I2C 兼容串行接口,且由电压范围为2.7V 至 5.5V 的单电源供电。

MCP4725模块 DAC数模转换 I2C接口.zip

网友D:
用MCU的一个PWM口可以完成DA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