蜂鸣器能播放复杂音乐嘛?

楼主(2022-01-19):
想用51单片机接蜂鸣器放自己编的曲子,希望大佬给给建议提点一下

网友A:
无源蜂鸣器应该可以吧,

网友A:
无源蜂鸣器内部是不带震荡源的,所以,直流电无法令其直接鸣叫,
必须用2-5KHZ的方波信号来驱动它,才可以使其鸣叫。

网友B:
音乐由音调和节奏构成
音调就是震动频率
频率单位 赫兹(HZ)
音名            频率
C 1  do        256
D 2 re         288
E 3 mi         320
F 4 fa       341又1/3
G 5 so        384
A 6 la       426又2/3
B 7 si          480
C 1 do        512

开一个阵列储存频率数据 int ToneHz[] = {0,256, 288, ... , 480, 512};
开一个阵列储存音乐音调 char Tone[] = {1,0,1,0,5,0,5,0,6,0,6,0,5,0,4,0,4,0,3,0,3,0,2,0,2,0,1...};
开一个阵列储存音调时间 int Rhythm[] = {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50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250,500,250,...}
开一个定时器1来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
用公式算出定时器1的溢出值
以E 3 mi为例:THTL1 = 65536 - (1000000/2/ToneHz[3]);
TL1 = THTL1 % 256;
TH1 = THTL1 /256;

想方法利用原本那个定时器0来定时每个音调的时长(开停定时器1)
这样就可以用无源蜂鸣器发出音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无源蜂鸣器内部是不带震荡源的,所以,直流电无法令其直接鸣叫,
必须用2-5KHZ的方波信号来驱动它,才可以 ...

无源的不是加个三极管也可以实现驱动吗

网友D:
不复杂的也不行,一是,它只能发出单音,复音都不行,更没法出和弦了;二是,它音量难以调节不说,同电压不同频率声强差别很大,最适合发3000Hz的警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复杂的也不行,一是,它只能发出单音,复音都不行,更没法出和弦了;二是,它音量难以调节不说,同电压不 ...

您好,请问有没有那种模块可以播放复杂音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音乐由音调和节奏构成
音调就是震动频率
频率单位 赫兹(HZ)

大佬请问有没有可以编出和弦的音乐模块一类的东西,蜂鸣器只能单音不太满足要求阿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大佬请问有没有可以编出和弦的音乐模块一类的东西,蜂鸣器只能单音不太满足要求阿

利用两路 PWM输出,接无源蜂鸣器两脚,可以产生出和弦效果,但是,谱曲难度大大提高,要有一定的乐理知识,对各种乐器的共振频率有一定的了解。谱曲过程,与其说是谱曲不如说是在凑频率。同样编码量也远比普通单频音高的多,如果不是特别的项目有特别的需要,不如直接研究WAV的解码更合适。如果要求不是很高,可以考虑 “伪和弦” 方式,虽比不上真正的和弦音,但是比普通的单频音还是上一个档次的。

网友F:
用串口MP3模块吧

网友G:
单片机实现不了,复音、和弦可以用FPGA实现,不管你用几个蜂鸣器都可以。

网友H:
蜂鸣器对不同频率信号响应差距极大,买个喇叭就那么困难吗?

网友I:
所谓无源蜂鸣器,一种就是个铁振膜的耳机加强版,是可以放出刺耳的音乐的【魔音灌脑,希望你受得了】;另一种是压电陶瓷片加助声腔,音质会比铁振模的略好~但是也没好听到哪儿去,音量也会大一些。这俩都可以擦边扬声器行列了。而所谓的有源蜂鸣器,就是接通DC电压自行振荡发声的一类。除了费劲巴拉的PWM,想要出音阶实在有点费劲。
想这些法子,何不弄个手机的外放扬声器,挂个AB类或者D类放大器,体积小声音大,关键是好听

网友J:
锯子可以演奏音乐么 ? 操作锅碗瓢盆可以组成乐队么 ? ……
答案是可以的,只不过你懂的,如果不懂可自行百度看疗效。
蜂鸣器能播放复杂音乐嘛? 顾名思义蜂鸣器造出来就不是为干这个的,当然你有理想,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。
有用蜂鸣器能播放复杂音乐嘛? 上抖音之类的去找一下就知道

网友K:
可以
用串口MP3模块

网友:
蜂鸣器对不同频率信号响应差距极大,买个喇叭就那么困难吗?

不太明白喇叭和扬声器的区别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不太明白喇叭和扬声器的区别

我也不太明白改锥和螺丝刀的区别。

网友L:
可以发声,但是会音调不准吧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不太明白喇叭和扬声器的区别

用嘴对锥筒喊话的叫喇叭。所以操场的扬声器叫喇叭,再所以现常用的扬声器也叫喇叭

网友N:
输出不同的频率,可以让无源蜂鸣器发出基本的几个音阶,复杂的要用喇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