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比较器LM239的电路问题 OUT1/2/3输出的低电平为0,高电平却只有3V左右

楼主:
用在三对发射管,接比较器输出,然后三输出接与门进行输出。电路如图:
现在的问题是:OUT1/2/3输出的低电平为0,高电平却只有3V左右。我一开始担心是后面的与门电路的影响,把与门芯片去掉了,但是输出的还是一个3V左右的电压

网友A(2022-01-19):
手册上写共模电压要低于电源电压1.5V。 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写共模电压要低于电源电压1.5V。 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?

不是,看看PCB有没有连焊

网友B:
看看上拉电阻R11,R12,R13有没有取值错误

网友C:
74HC11输入阻抗非常高,靠R11~R13非常容易就拉到5V,严重怀疑你使用了错误的仪表,比如指针式万用表导致测量结果不靠谱。

网友D:
输出接5v上拉高电平就是5v,检查你的电源电压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写共模电压要低于电源电压1.5V。 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?

共模电压在临界点上,但是从你的描述看还能正常工作,输入共模电压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大小,如果超过范围也只是会出现逻辑错误,不至于让输出电压处于一个中间值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上拉电阻R11,R12,R13有没有取值错误

这些检查了都没有问题。 然后同相反相的输入我都控制在了3.5V之内,输出是可以达到5V。  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,当红外接收管,挡到一半的时候(红外接收管的分压在反相端电压附近的时候),此时的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线性变化

网友E:
简单比较器在这种应用中有问题,参考施密特比较器

网友C:
比较器都要加滞回,具体方法是输入+和输出之间加个大电阻,推荐值1M,没有滞回在临界点会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