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T指令解析方法

楼主(2022-01-19):
各位大神们,有没有AT解析的好方法 最好是stm32的。

网友A:
AT指令解析什么指令?

网友B:
DMA循环接收配合和IDLE中断,如果是F4 H7系列可以设置超时中断。每次中断计上一条接收长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MA循环接收配合和IDLE中断,如果是F4 H7系列可以设置超时中断。每次中断计上一条接收长度。

我就是一直接不清楚,怎么样才好搭配AT出去以后,要延时多少没有接收到数据,才算作是没有返回有效的数据。

网友C:
AT指令不是有固定格式吗,按照字符流判断你也可以知道是否为一个报文啊;另外,每个AT指令不是都有最大接收超时时间吗,一般是300m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一直接不清楚,怎么样才好搭配AT出去以后,要延时多少没有接收到数据,才算作是没有返回有效的数据 ...

那就是你自己定了    用状态机方式

网友D:
查看乐鑫相关资料

网友E:
看手册和用USB转TTL收发指令来观察。

网友F:
接收间隔时间判断不太可靠。可以建接收缓冲区,用状态机分析回应的数据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