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COB绑定板PCB设计技巧

楼主(2022-01-19):
  各位大佬,谁有COB绑定板设计技巧可以分享下,有哪些注意事项啥的,小弟不胜感激

网友A:
在COB的Die Pad外的焊垫线路布线位置,要尽量考虑使每条焊线的长度都有固定长度,也就是说焊点从晶圆到PCB焊垫的距离要尽量一致,这样才能够控制每条焊线的位置,降低焊线相交短路的问题。所以有对角线的焊垫设计就不符合要求啰。建议可以缩短PCB焊垫间距来取消对角线焊垫的出现。也可以设计椭圆形的焊垫位置来平均分散焊线之间的相对位置。

网友B:
这个要啥经验,键合的走线端镀铜镀金吧,COB区域尽量小,不行拆两个板子看看

网友C:
cob是FPC和玻璃ITO直接压合, 金手指的宽度和间距都很小. 需要注意两端的对位mark, 还有FPC的受热膨胀系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啥经验,键合的走线端镀铜镀金吧,COB区域尽量小,不行拆两个板子看看

以前没接触过呀,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ob是FPC和玻璃ITO直接压合, 金手指的宽度和间距都很小. 需要注意两端的对位mark, 还有FPC的受热膨胀系数.

多谢大佬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