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四层板内层敷铜不避开封装内焊盘如何设置?

楼主:
如图,绿色即为报错,原本这四个焊盘周围的敷铜应该同周围的小过孔一样,与敷铜区域有间距,我敷铜设置也是同一网络连接的,但看上去似乎没有避开,该如何设置

网友A(2022-01-19):
检查DRC规则里面constraints

网友B:
是否内电层属性设置为负片型层?如同阻焊层所见既无所得。

网友C:
内层明显是正片,这个问题应该 是规则没设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