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二分法查表问题,输入需要查询的数字,然后输出下表,当输入的数据不在查询内

楼主(2022-01-19):
输入的CurrentAD不在查询的数组中时,返回距离最近的值下标,查询140时,没有该数,侧返回139下标,求指导一下,该怎么解决
C语言源程序如下:
uchar code tabe1[11] = {0xF0,0x00,0xD0,0x90,0x20,0xB0,0xF0,0x10,0xF0,0xB0};
uchar code tabe2[11] = {0xA0,0xA0,0x60,0xE0,0xE0,0xC0,0xC0,0xA0,0xE0,0xE0};
uchar a0,a1,a2;
uint num;
uchar code NTC_AD[141] = {
   25,26,27,28,29,30,31,32,33,34,35,36,37,38,39,40,41,42,43,45,46,47,48,50,51,52,54,55,      //60℃  --- 87℃
   56,58,59,30,62,63,65,66,68,69,71,72,74,75,77,79,80,82,83,85,87,88,90,92,93,95,97,98,      //88℃  --- 115℃
   100,102,103,105,107,108,110,112,112,115,116,118,120,121,123,125,126,128,130,131,133,      //116℃ --- 136℃
   134,136,137,139,141,142,144,145,147,148,150,151,152,154,155,157,158,159,161,162,163,      //137℃ --- 157℃
   165,166,167,169,170,171,172,173,174,175,176,177,178,179,181,182,183,184,185,186,187,      //158℃ --- 178℃
   188,189,190,191,192,193,194,195,196,197,198,199,200,201,202,203,204,205,206,207,208,209   //179℃ --- 200℃
                  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Sheshi_Init()
* Description    : 显示对应的温度以及熟度(℃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eshi_Init(uchar a0,uchar a1,uchar a2)
{
        Write_1621(23,tabe1[a0],4);
        Write_1621(24,tabe2[a0],4);
        Write_1621(25,tabe1[a1],4);
        Write_1621(26,tabe2[a1],4);
        Write_1621(27,tabe1[a2],4);
        Write_1621(28,tabe2[a2],4);
}
float Bin_Search(uchar CurrentAD)
{
        int start = 0;
        int end   = 141;
        int mid   = 0;
        while(start <= en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d =(start+end)/2;
                if(CurrentAD==NTC_AD[mid]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urrentAD>NTC_AD[mid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= mid 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urrentAD < NTC_AD[mid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= mid-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mid;
}
void main( )
{
        uchar CurrentAD=0;
        Init_1621();       //初始化HT1621
        HT1621_all_off();  //清空LCD显示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urrentAD=31;
                num=Bin_Search(CurrentAD)+60;
                a0=num/100;
                a1=num/10%10;
                a2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Sheshi_Init(a0,a1,a2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两个下标之间的数就近算整数,差值可以计算小数,给你一个示例参考。

网友B:
CurrentAD=CurrentAD>=139?CurrentAD:139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