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麦封装中圆环焊盘的网络PCB怎么走线?

楼主(2022-01-19):
常见的模拟麦克风的封装有一个圆环焊盘,但实际上圆环不是焊盘,网上给出的一般是环形的line或则环形的敷铜,然后在其里面放置一个小的焊盘,但在实际PCB走线时,这个圆环就会报错,如何解决,或则怎么样画这种封装才对

网友A:
修改footprint 把它改成孔径为0的焊盘或者打散封装修改line的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