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ED磁控开关跑马,长按切换模式,短按开关,求大佬指正,程序看视频学的

楼主(2022-01-19):
#include <reg51.h> // <reg51.h>电脑程序实验  <STC8G.h>

sbit key1=P3^0;

unsigned char dat1[4]={0xf1,0xf2,0xf4,0xf8};
unsigned char dat2[4]={0xfc,0xf9,0xf3,0xf6};
unsigned char dat3[4]={0xfe,0xfd,0xfb,0xf7};

unsigned char MODE=0;
void delay (unsigned int x);
void mode1(void);
void mode2(void);
void mode3(void);
void keyscan(void)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mode1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mode2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mode3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333;j++);
        }
}

void mode1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P0=dat1[ i];delay(100);

         }
}
void mode2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P0=dat2[ i];delay(100);

         }
}
void mode3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P0=dat3[ i];delay(100);

         }
}
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  if(key1==0)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%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;P0=1,P0=0;

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重申一次: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

如果一定要用,可以这样改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unt= 0;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30)
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%=3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,P0=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自学中,我理解长按短按就是用delay来判断按的时长不用delay怎么按1秒切换流水模式,按一下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申一次: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

如果一定要用,可以这样改

自学中,我理解长按短按就是用delay来判断按的时长,不用delay怎么按1秒切换流水模式,按一下开关。先谢谢大佬教,不用delay怎么写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自学中,我理解长按短按就是用delay来判断按的时长,不用delay怎么按1秒切换流水模式,按一下开关。先谢 ...

用1ms定时器中断,从来没像你这么写过。

网友C:
改为长按开关,短按切换模式更好。
#include <reg51.h> // <reg51.h>电脑程序实验  <STC8G.h>

sbit key1=P3^0;

unsigned char dat1[4]={0xf1,0xf2,0xf4,0xf8};
unsigned char dat2[4]={0xfc,0xf9,0xf3,0xf6};
unsigned char dat3[4]={0xfe,0xfd,0xfb,0xf7};

unsigned char MODE;
unsigned int  count;
unsigned char slow;
bit sign;

void delay (unsigned int x);
void mode1(void);
void mode2(void);
void mode3(void);
void keyscan(void)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P0=0xff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mode1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mode2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mode3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//12T
//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0;j++);//1T STC8G
        }
}

void mode1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P0=dat1[i];
        if(++j>=5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i=++i%4;
        }
}
void mode2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P0=dat2[i];
        if(++j>=5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i=++i%4;
        }
}

void mode3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P0=dat3[i];
        if(++j>=5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i=++i%4;
        }
}
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<501)count++;
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500)//长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~sig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ig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ow=MODE;//保存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//关闭流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MODE=slow;//还原键值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20 && count<500)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>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}
}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自学中,我理解长按短按就是用delay来判断按的时长,不用delay怎么按1秒切换流水模式,按一下开关。先谢 ...

这个按键短按/长按的判断方法可以改为:
if(key1==0)
{
    delay(10);//消除干扰
    if(key1==0)//确认按键按下
   {
    while(key1==0)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{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count++;//通过count的值来判断按键大概按了多久
       }
      if((count>10)&&(count<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unt=0;//判断完之后将count值清0,以便下次按键扫描计数。
            mode=1;
         }
}
}
...

核心就是在等待按键释放的时候,增加一个count计数,通过count大小来判断按键长短。

网友E:
如果,你的单片机除了按键,就是跑马灯,跑马灯在按键的时候,停下不动也没有所谓,那么可以用Delay来判断,反之则不可以。
按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来讲,任何情况下,停下所有的工作,专门等待人为动作的完成,都是不合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为长按开关,短按切换模式更好。

谢谢,如果开流水速度慢到快,关闭时快到慢怎么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