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实现流水灯开的时候慢到快暗到亮,关的时候快到慢亮到暗。

楼主(2022-01-19):
麻烦大佬教一下

网友A:
PWM,频率取的高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WM,频率取的高点。

那同时流水灯的速度慢到快呢?

网友A:
亮暗用PWM的占空比控制,占空比由小到大,渐亮,反之,渐暗,频率高的目的是人看着感觉不到闪或闪烁轻微。至于快慢不用说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亮暗用PWM的占空比控制,占空比由小到大,渐亮,反之,渐暗,频率高的目的是人看着感觉不到闪或闪烁轻微。 ...

就是逐渐流水速度慢到快,现在只会用delay固定速度,无法做到开始由慢逐渐到快,PWM不知道怎么取值,想的效果是开始的时候慢到快暗道亮, 关的时候才会快到慢亮到暗,现在学写的PWM只能控制一个灯无法融入到流水效果里面,同时速度也是不知道怎么让它慢到快并且保持住快,关的时候才会快到慢
#include <reg51.h>
sbit LED = P0;
unsigned char CYCLE;
unsigned char PWM_ON 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while(--cnt);
}

main()

{
bit Flag;

TMOD |=0x01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
IE= 0x82;
TR0=1;

CYCLE = 10;
while(!Flag)
  {
   delay(20000);
   PWM_ON++;
   if(PWM_ON == CYCLE)
}

void tim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

if (count==PWM_ON)
    {
     LED = 1;
    }
  count++;
if(count == CYCLE)
    {
    count=0;
        if(PWM_ON!=0)
           LED = 0;
    }

}

网友B:
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,调节占空比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