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60S2和74HC595控制数码管实现计时器程序

楼主:
小小的一个双面手工板实验,可以把这个手工板当作自己学习路上的第一块最小系统板,不仅促进手工及写代码能力,文件包含原理图和简单实现的C代码。
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
#include <LED595.h>//
#include <Delay.h>
#include <Digital595.h>
#include <Timer0.h>
#include <Key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Nixie.h>

sbit sw1= P3^1;
sbit sw0= P3^0;
sbit sw2= P1^3;
sbit LED= P1^2;
sbit s0 = P3^7;
sbit s1 = P1^4;
sbit s2 = P1^1;
sbit s3 = P1^0;

unsigned char KeyNum,Time,sec1,sec2,min1,min2,i,LEDMode;
unsigned char i=0,j=30000;
void Delay1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1 = 0, key2 = 0, key4 = 0,key5 = 0;

        Timer0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key1 = Key();
            if(key1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 = ~key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 = ~key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5 = ~key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//I am so lazy to write circulation,so I prefer to chick someon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0;s1=0;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b0);//running river lights,my _crol_ can not running.total 10 second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0=1;s1=1;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xie(1,sec1);//clo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xie(2,sec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xie(3,min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xie(4,mi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95(0xa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1=0;//breath ligh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595(0xf9);s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0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100-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100;Time>0;Time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LED595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LED595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100-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Timer0_Routine() 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; //This routine from BV1Mb411e7re
                TH0=64535/256;//new words;
                TL0=64535%256;
                T0Count++;
        if(T0Count>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1++;
                if(sec1>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2>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1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2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3-27):
请问上面的图纸用什么软件画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上面的图纸用什么软件画的

ALTIUM 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