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tm32f103zet6单片机驱动ad9910

楼主:
手里有一片AD9910模块不知好坏,下载网上的例程都无法生产波形AD9910无任何反应,断开电单独给模块供3.3v外接电压AD9910内部频率锁定指示灯正常闪烁。跪求各位高人赐教,最好求得程序,不需要多么复杂,只要能成功让AD9910输出波形即可,感谢了

网友A(2022-01-20):
这个好像是SPI控制的,下载例程你要考虑到你的开发板所用的IO是否和别的模块复用了,残产生了干扰,排除硬件问题先。

网友B:
查STM32 datasheet,然后接到某个没用到的SPI口上面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