铝基板单面板 能做插件孔吗,如何绝缘?

楼主(2022-01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具体看厂家是否可以加工

网友B:
可以做,按双面铝板计价!

网友C:
单面铝基板的顶层是铜箔层,中间是导热绝缘层,底层是铝基层,一般用于在铜面焊接SMT器件的,不适合设计插件焊接孔,以避免插件与铝基层接触导致短路。

网友D:
铝材面板,机壳通常是接通GND,PCB元件,插件接头要做好结构设计(预留间隔空间,或者加绝缘胶隔离),不能有结构冲突以及电源,信号短路问题。

网友E:
用它和贴片是为了能更好散热和省空间,如用插件会影响散热效果

网友F:
打孔是可以的,不明白你说的插件孔和普通的孔有什么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