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样流水灯 用时钟信号仿真就可以成功,但用555方波产生器做为时钟就不行?

楼主:
用时钟信号仿真就可以成功,但用555方波产生器做为时钟就不能仿真,求大佬指点

方波产生器用作时钟原理图

方波产生器用作时钟原理图

报错

报错

网友A(2022-01-20):
这个是方波产生器的波形,以及用时钟信号的仿真

网友B:
没必要和proteus较真,它可能有自己的算法,还是以实物为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必要和proteus较真,它可能有自己的算法,还是以实物为准

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