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开发变迁谈

楼主(2022-01-20):
我是很喜欢用51单片机来做开发的,从自己手上出的产品品种(51开发的)也有20多种。随着技术的进步,与产品性能要求的提升,现在大都爱用stm32f103系列来做开发了。
单就用51单片机做开发来说,我经历了从之前的并行总线(经典的三总线结构),到目前流行的串行总线结构。感觉过去用51并行总线做开发,系统比现在大得多,也复杂得多,也非常可靠稳定,对开发者要求很高,难度比较大;现在用51串行总线开发,系统比较小,比较容易上手,难度小很多了,产品性能一般比较单一化了。
嗮一个过去的,用51单片机并行总线(经典的三总线结构)开发的产品主板,主要硬件: 51(主芯片) + 8279(键盘显示管理) + 8255(并行扩展IO口) + ADC0809(ADC采集)。

再嗮一个,用51单片机并行总线(经典的三总线结构)开发的产品主板。

再嗮一个,早期2003年,用51单片机并行总线(经典的三总线结构)开发的一款主板。充满了历史的变迁感。

网友A:
这漂亮 这么好的板子可惜了 现在拿来拆件怕是都没啥可拆的

网友B:
这板子的尺寸还可以压缩很多,数据总线也没必要画的这么粗。

网友C:
向老一辈工程师致敬,以前的板子做的好。

网友D:
向老前辈老N人致敬!!
不过现在51只适合做些特别小的系统了,这是51低成本的优势了,
现在新的系统,像STM32等,功能强大,速度高,体积小,模块化编程,可移植性强,编程方便等,51是赶不上的,这些就是成本有些高了,

网友E:
一个贴片都没有

网友F:
这应该是30年前的板子了,那时候主要是用8031,8051也是当8031用的。8751一片170元,我当年的伙食费是一个月70元吧(1991年左右),我手头现在还有几片8255呢,没舍得扔。

网友F:
当时PC机还是奢饰品吧,我第一个51程序是查表得到机器码用8位开关输入的,当然只有一条汇编指令,大概是MOVE xx, P1,点亮了LED,后来感觉太费劲了,就停止了,直到96年自己拥有一台PC后才又开始玩51,我是业余爱好者,非专业的。

网友G:
z8更麻烦,我都忘记了

网友H:
厉害!历史的沧桑感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一个贴片都没有

全是芯片

网友I:
历史的沧桑感

网友J:
这种板子是老美的模式吧,我接触很多种这样的。

网友J:
很多的线切割和日本进口的控制机床上用很多这样的控制板,精度比同级的高2个数量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