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DS1302可调时钟代码(LCD1602显示)Proteus仿真图

楼主:
用了两天时间做了这个仿真,时钟计时(年月日时分秒)使用DS1302实现,计时范围2000年1月1日0时0分0秒~20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9秒,上电初始显示时间2000年1月1日0时0分0秒,通过三个按键实现时间修改。按下K1按键来依次选中需要修改的时间项(年月日时分秒),此时被选中的时间项将闪烁显示,然后可以通过K2和K3按键分别进行数值加1和减1,再按下K1切换到下一时间项,一直到切换到时间项“秒”后按下K1即推出时间修改,LCD1602显示继续走时。

当某个时间项的数值加到最大时,再按K2键加,则到最小值,(例如“年”加到99,再加则到00);
当某个时间项的数值减到最小时,再按K3键减,则到最大值,(例如“时”减到00,再减则到23)。
(闰年平年2月份的天数“日”的调整正常,例如2040年(闰年),则该年的2月份的日数最大加到29,再加,则到1;2041年(平年)的2月份的日数最大加到28,再加,则到1)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sbit RST=P1^3;
sbit CLK=P1^4;
sbit IO=P1^5;
sbit RS=P2^5;
sbit RW=P2^6;
sbit E=P2^7;
sbit K1=P3^4;                //时间(修改)选择
sbit K2=P3^5;                //时间“加”
sbit K3=P3^6;                //时间“减”

unsigned char second,minute,hour,day,month,year;                //在LCD1602上显示的数值
unsigned char temp_s,temp_min,temp_h,temp_d,temp_mon,temp_y;                //暂存从DS1302读出的数据
unsigned char x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修改时间中的某一个数值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Write_Bit_DS1302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一字节的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=DAT&0x01;                //低位在前,高位在后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信号上升沿,写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重新拉低CLK,形成脉冲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         //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,准备写入下一数据位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DS1302(unsigned char CMD,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命令和数据
{
        RST=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数据传输
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在写入数据前确保CLK置低电平
        RST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数据传输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CMD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DAT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}

unsigned char Read_Bit_DS1302()                //从DS1302读出一字节的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DAT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IO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信号下降沿,读出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(unsigned char CMD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命令后再从DS1302读出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CMD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        DAT=Read_Bit_DS1302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出数据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Init_DS1302()                //DS130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将数据写入DS1302的寄存器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((0/10)<<4)+(0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秒”的初始值,需要将LCD1602显示的数值转换成BCD码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2,((0/10)<<4)+(0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分”的初始值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4,((0/10)<<4)+(0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时”的初始值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6,((1/10)<<4)+(1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日”的初始值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8,((1/10)<<4)+(1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月”的初始值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C,((0/10)<<4)+(0%10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年”的初始值
}

void Delay5m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=10;
        j=18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--i);
}

int LCD1602_ReadBusy(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读忙”操作
{
        int temp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temp=P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return(temp&0x80);
}

void LCD1602_Write_Com(char com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写命令”操作
{
        while(LCD1602_ReadBusy())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LCD1602_Write_Dat(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写数据”操作
{
        while(LCD1602_ReadBusy())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LCD1602_Init(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{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LCD1602_Display_Init()                //在LCD1602的恒定位置上显示恒定的字符
{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3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2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0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7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'/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A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'/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6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':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9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':'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Second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秒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A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Minute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分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7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Hour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时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4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Day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日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B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Month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月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8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Year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年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05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i);
        LCD1602_Write_Dat(0x30+j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Convert()
{
        temp_s=Read_DS1302(0x81);
        second=(temp_s>>4)*10+(temp_s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秒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
        temp_min=Read_DS1302(0x83);
        minute=(temp_min>>4)*10+(temp_min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分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
        temp_h=Read_DS1302(0x85);
        hour=(temp_h>>4)*10+(temp_h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时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
        temp_d=Read_DS1302(0x87);
        day=(temp_d>>4)*10+(temp_d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日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
        temp_mon=Read_DS1302(0x89);
        month=(temp_mon>>4)*10+(temp_mon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月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
        temp_y=Read_DS1302(0x8D);
        year=(temp_y>>4)*10+(temp_y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年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}

void Delay10m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20;
        j=11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--i);
}

unsigned char Get_Key()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按键值
{
        static bit flag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=0;

        if((flag==0)&&((K1==0)||(K2==0)||(K3==0)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(K1==1)&&(K2==1)&&(K3==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
void Set_Time(unsigned char num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DS1302的起始计时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_second,temp_minute,temp_hour,temp_day,temp_month,temp_year;                //暂存经过转换后得到的BCD码

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x>6)                //时间(修改)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//时间“加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1)                //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>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year=((year/10)<<4)+(year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C,temp_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2)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>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month=((month/10)<<4)+(month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8,temp_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3)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1||month==3||month==5||month==7||month==8||month==10||month==12)                //大月有31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>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nth==4||month==6||month==9||month==11)                //小月有30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>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nth==2&&(year%4==0))                //闰年的二月有29天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

网友A(2022-04-08):
特别好,参考了一下写出了调节时间的代码,值得学习

网友B(2022-12-21):
感谢大佬,如果需要多加一个移位确认的开关,需要怎么改呢

网友C(2024-12-21):
只是到了2099年12月31日后又变成了2000年,LZ能不能再修改一下,谢谢!

网友C:
只是到了2099年12月31日后又回到了2000年1月1日,LZ能否修改一下,谢谢!

网友D(2025-05-16):
引用 网友C:
只是到了2099年12月31日后又回到了2000年1月1日,LZ能否修改一下,谢谢!

学习了,也要做个DS1302日历,参考下

网友E:
大佬,你知道为什么lcd刷新时间不是每一秒刷新吗?

网友F(2025-07-07):
很好的例程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