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精度三轴PCB雕刻机制作diy(210mm*320mm*90mm)

楼主:
本人是个电子爱好者,喜欢自己diy,经常制作电路板,决定做一台高精度的小型雕刻机,为长期方便使用,再三考虑决定使用龙门型结构,导轨使用HCG型, 整体结构使用pvc材质,控制系统使用之前一台旧手柄改造,最大行程210*320*90,话不多说,上图

雕刻视频演示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TgzNjExMDU4MA==.html

雕刻机制作资料

本雕刻机制作详细图纸,需要可下载

网友A(2022-01-22):
能工巧匠!

网友B:
这真是最强人啊,用代号称作:牛人!!!

网友C:
真正的高手

网友D(2022-02-25):
厉害啊  能工巧匠

网友E:
不知道 这套成本多少呢?

网友F:
这是我的机器这几天闲鱼买的刚到手。

网友G:
感觉精度还好,想向楼主学习一下做一台,图纸是哪些

网友H:
学习了真棒啊这机器

网友I(2022-04-18):
牛人,我也想拥有一个这东西,向您学习

网友I:
大牛啊,没上传程序呀

网友J:
精致  真正的牛人

网友K:
真的高手

网友L:
主轴多少转,用的什么电机

网友M:
看看资料真全啊,真棒牛人,下载学习!

网友N(2022-07-25):
留比啊!真.大佬!

网友O:
厉害,材料咋固定的?

网友P:
打板都免费了这个存在没多少意义

网友Q(2024-09-11):
果然是高手,太牛了!

网友R(2025-08-25):
可用丝印阻焊漆,固化后用激光开焊盘窗,因铜的反射率高,只会烧掉阻焊,不会伤铜。

网友S:
楼主高人,自己用着方便,快捷还省钱,正在做全钢机

网友T:
引用 网友S:
楼主高人,自己用着方便,快捷还省钱,正在做全钢机

全钢好,结实抗造

网友U:
各位财力丰厚啊

网友T:
我也想搞台

网友V:
我也想自己动手搞一个

网友W:
大佬,还真是牛啊

网友X:
控制部分很重要。

网友R:
双层电路板做过孔有没有好的办法,现在只能用导线焊接,这个方法一个是增加很多工作量,二是做直插件过孔时,两边都要焊接,很不好焊,机械强度也比较差。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

网友T:
某一个宝卖的控制板,那款比较好?

网友Y(2025-09-24):
点赞,还可以用来做其它零件

网友S:
请问,固件在那个压缩包里

网友Z(2025-11-03):
真正的高手,牛人!!!

网友AA(2026-02-14):
大神,换个3D打印头就可以做3D打印机用了

网友AA:
添加一个Z轴就是3D打印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