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单体锂电池的相关问题 3.7v 12AH买来主要是想研究下

楼主:
如图
新买的这个锂电池(3.7v 12AH 持续放电3C 最大5C),买来主要是想研究下(玩)
遇到如下问题:
1.在我接给负极极柱简易引一根线时,发现负极柱有些松动(可以轻微前后扳动),是否正常 要采取什么措施
2.这种电池可不可以当作一般的18650电池使用(接0.1-1A左右的小电器能否正常工作)
3.能否通过短暂短路实现点焊(最大应该可以12A*5=60A),单节是否可用为点焊机,是否要加什么模块还是可以直接接焊针?

网友A(2022-01-20):
用锂电池做点焊机就如身边放个火药桶

网友B:
这个内阻太大吧。那种大容量磷酸铁锂的应该可以,内阻才零点几。20AH的4串做汽车启动一百多A都没问题。容量更大的内阻更低做点焊,应该可以的。不过点焊机为啥不选择便宜的法拉电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内阻太大吧。那种大容量磷酸铁锂的应该可以,内阻才零点几。20AH的4串做汽车启动一百多A都没问题。容量 ...

内阻标的0.1欧。
请问大佬只用这个单个接 点焊笔可以吗,或者可以通过增加哪些其他零件(除电池)实现呢?

网友D:
12AH 3C  代表可以 稳定的提供 36A 的电流, 最高5C 说明瞬间 电流可以 60A  可不可以点焊笔 就看 60A是否能达到你点焊笔 的需求了,不行的话得电容括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