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CD12864字体图片显示程序 Proteus仿真图

楼主(2022-01-20):
按钮1显示字体,按钮2显示图片

#include <at89x51.h>
#define        RST P2_0
#define        E P2_1
#define        RW P2_2
#define        DI P2_3
#define        CS1 P2_5
#define        CS2        P2_4
#define        LCDPORT P0

#define BUSYSTATUS P0_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忙状态位。

#define LCDSTARTROW 0xC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起始行指令。
#define LCDPAGE 0xB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页指令。
#define LCDLINE 0x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列指令。

bit bCheckBusy()//读忙标志位
{
        LCDPORT=0xFF;
        RW=1;
        DI=0;
        E=1;
        E=0;
        return BUSYSTATUS;
}

void vWriteData(unsigned char ucData)//写数据
{
        while(bCheckBusy());
        LCDPORT=0xFF;

        RW=0;
        DI=1;
        LCDPORT=ucData;
        E=1;
        E=0;
}

void vWriteCMD(unsigned char ucCMD)//写指令
{
        while(bCheckBusy());
        LCDPORT=0xFF;

        RW=0;
        DI=0;
        LCDPORT=ucCMD;
        E=1;
        E=0;
}

void vLCDInitialize()//LCD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CS1=1;
        CS2=1;
        vWriteCMD(0x38);                //8位形式,两行字符。
        vWriteCMD(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开显示。
        vWriteCMD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清屏。
        vWriteCMD(0x06);                //画面不动,光标右移。
        vWriteCMD(LCDSTARTROW);        //设置起始行。
}

//显示自定义行
//在8×128的格子里显示自定义长度的一行
void vShowCustomRow(unsigned char ucPage,unsigned char ucLine,unsigned char ucWidth,unsigned char *ucaRow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值范围:ucPage:0~7;ucLine:0~127;
        if(ucLine<6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cWidth:0~127;ucLine+ucWidth<1128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S1=1;
                CS2=0;
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PAGE+ucPage);
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LINE+ucLine);
                if((ucLine+ucWidth)<6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ucCount=0;ucCount<ucWidth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Data(*(ucaRow+ucCount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ucCount=0;ucCount<64-ucLine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Data(*(ucaRow+ucCount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PAGE+ucPag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LI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ucCount=64-ucLine;ucCount<ucWidth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Data(*(ucaRow+ucCount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S1=0;
                CS2=1;
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PAGE+ucPage);
                vWriteCMD(LCDLINE+ucLine-64);
                for(ucCount=0;ucCount<ucWidth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WriteData(*(ucaRow+ucCount));
                }
}

//此函数将16×16汉字显示在8×128的格子里。 汉字显示函数
void vShowOneChin(unsigned char ucPage,unsigned char ucLine,unsigned char *ucaChinMap)
{
        vShowCustomRow(ucPage,ucLine,16,ucaChinMap);
        vShowCustomRow(ucPage+1,ucLine,16,ucaChinMap+16);

}

//此函数将8×16字符显示在8×128的格子里。 字符显示函数
void vShowOneChar(unsigned char ucPage,unsigned char ucLine,unsigned char *ucaCharMap)
{
        vShowCustomRow(ucPage,ucLine,8,ucaCharMap);
        vShowCustomRow(ucPage+1,ucLine,8,ucaCharMap+8);

}

//显示图片
void vShowGraph(unsigned char ucPage,unsigned char ucLine,unsigned char ucWidth,unsigned char ucHigh,unsigned char * ucaGraph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Count;
        for(ucCount=0;ucCount<ucHigh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vShowCustomRow(ucPage+ucCount,ucLine,ucWidth,ucaGraph+ucCount*ucWidth);
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