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温度预设值编写思路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20):
大佬能提供一下设置温度预设值程序的思路吗,用的是32,我是用按键查询来判断是否进去进入设置,进而切换模式,然后用中断来进行加减,总是出现问题,我能做的都做了,还是解决不了问题,萌新,见谅见谅

网友A:
不知道你要做什么,你首先排除按键程序是否有问题,如果用中断的话,你可以把温度值设置为一个全局变量,每次中断操作一次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要做什么,你首先排除按键程序是否有问题,如果用中断的话,你可以把温度值设置为一个全局变量,每 ...

就是类是与温度报警,设计一个预设值,当实际温度大于预设值的时候,报警,温度值实在12864上显示的,用中断,我也是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,按一下,中断一次,全局变量加1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设置预设值的页面上,这个数据不会在屏上实时更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类是与温度报警,设计一个预设值,当实际温度大于预设值的时候,报警,温度值实在12864上显示的,用 ...

改变温度设定值全局变量的时候,调用屏显函数不就可以更新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变温度设定值全局变量的时候,调用屏显函数不就可以更新了吗?

C:\Users\小王子\Desktop
temppresets不会更新,只有key1再次中断,数据才会更新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emppresets不会更新,只有key1再次中断,数据才会更新

如果数值改了
显示不更新
这代表了你的代码有明显的缺陷
贴上来看看有没有的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数值改了
显示不更新
这代表了你的代码有明显的缺陷

谢谢大佬,问题我已经解决了,是代码的问题,刚学没多久,好多细节把握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