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+ULN2803L达林管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20):
手上有一个IAP15W413AS的测试板,单片机通过IO口连接到ULN2803L达林管驱动LED灯,试着点亮上面的LED灯。经历了如下过程:
1、用delay延时,控制闪烁------可以实现
2、取消delay,直接IO口赋值,------LED灯不亮。
3、(省略无效过程)-----准备用万用表测量达林管上对应的引脚的电压时,万用表的表针接触到该引脚时,LED灯亮了。
4、整理了思路,对IO口先赋值0,置低电平,然后赋值1,置高电平,LED就可以亮了。
这是什么情况呢?是因为ULN2803L达林管的端口都需要接触一次低电平的东西才能工作吗?(比如单片机低电平的端口,万用表的表针)
虽然找到了解决方案,但还是疑惑的很,哪位朋友熟悉这个问题吗,能讲讲吗?不胜感激。
(程序比较简单,应该没什么问题)

网友A:
ULN2803L达林管的端口不需要接触一次低电平的东西就能工作。

问题很明显是单片机IO需要输出一次低电平才能工作,你好好查手册吧,我没有,只能提供思路和方向。

网友B:
基本可以认定是人为疏忽造成的故障,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网友C:
你万用表的接触,实际上是注入了干扰信号,干扰信号被ULN2803内部达林顿管放大后,OC端串入的LED得到一定的电流,你就看到LED亮了。如楼上所说,检查IO状态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LN2803L达林管的端口不需要接触一次低电平的东西就能工作。

问题很明显是单片机IO需要输出一次低电平才 ...

您分析的对。
查看了芯片手册,是我IO口配置的问题,默认配置下,刚开始的驱动电流可能太小了,设置成模式2,就能直接工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