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用一段发热丝来大概判断电池内阻是否一致吗

楼主(2022-01-20):
自己做了点焊机。第一次自己组电池,也就组个12V10A的。没有内阻仪。给电池电压平衡一致后,通过一段发热丝给单个电池放电,测电压,看压降是不是可以大概判断几个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差太大

网友A:
静置一段时间后 开路电压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用此法大致测量

网友B:
发热丝的温度系数一般比较大,可靠性不高。不知道水泥电阻的温度系数怎么样,可以考虑

网友C:
不如用这个简易测试仪来测,也比发热丝来的准

网友D(2024-01-30):
下面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测试电池内阻的电路,只有3个元件组成。简便快捷:

一块电压表,一个大功率电阻,和一个按钮开关。测试电阻R设为2Ω,电池单体设为6.3V。电池内阻设为r。
闭合回路瞬间,读取电压值V。
E-V 是电压降。
测试时回路电流=V/R
E=V+V/R x r
V/R x r=E-V
r=(E-V)R/V
假如闭合瞬间V=6.2v,则 r=0.1x2/6.2≈0.04Ω
假如闭合瞬间V=6v,则   r=0.3x2/6=0.1Ω
假如闭合瞬间V=5.8,侧  r=0.5x2/5.8≈0.17Ω
......

网友E:
你的方法测电池性能不错,测内阻误差有点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下面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测试电池内阻的电路,只有3个元件组成。简便快捷:

一块电压表,一个大功率电阻, ...

这个电路测内阻符合实际应用情况。内阻不就是引起输出电压降低的主要因素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的方法测电池性能不错,测内阻误差有点大

为什么这个方法测内阻误差大?交流法测内阻的实际意义在哪?电池放电就是直流放电,内阻引起输出电压降低

网友G:
测量内阻就可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为什么这个方法测内阻误差大?交流法测内阻的实际意义在哪?电池放电就是直流放电,内阻引起输出电压降低

化学电池模型并不是简单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,具体可以网上搜一下专家的解说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化学电池模型并不是简单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,具体可以网上搜一下专家的解说

基本符合全电路欧姆定律里的内阻就可以满足实际应用

网友H:
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空载电压,然后并联一个大功率电阻测量带载电压,最后通过电阻分压公式计算出电池内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发热丝的温度系数一般比较大,可靠性不高。不知道水泥电阻的温度系数怎么样,可以考虑

用大功率电阻接通后看电压降就可以,时间很短,阻值不会有很大变化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基本符合全电路欧姆定律里的内阻就可以满足实际应用

我觉得你说得对,实际直流放电法测电池内阻更具有实际意义,比如1C倍率放电持续5秒,条件是电量在10%-90%之间,所以很多电子负载四线制可以测量电池内阻

网友I:
用发热丝可以比较两个电瓶性能,测量可能不太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