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cd4011bm如何产生1M方波?

楼主(2022-01-20):
这是别人板子抄的原理图。M脚输出1M方波。

网友A:
CD4000系列小规模门电路在12V供电电压下能跑10MHz以上,到5V连100k都不能保证,你到底怎么接的线路?

网友B:
左边那两组与非门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

网友C:
这个电路没毛病。用两个与非门,输入脚并联当作反向器,与RC组成振荡器。RC时间常数确定震荡频率。常用于对频率精准度要求不高的电路中作震荡源。4011,4012,4023,4069,4093等有相似特性的数字IC都可以这么用,与非门的输入端经二极管接高/低电平还可以控制振荡器启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左边那两组与非门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

感谢大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没毛病。用两个与非门,输入脚并联当作反向器,与RC组成振荡器。RC时间常数确定震荡频率。常用于对 ...

谢谢你了~刚学这个。

网友D:
直接用STC8G1K08A,又小又简单,价格还不贵,好像有点答非所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