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呼吸灯程序总是跑飞,C语言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设置,大神们帮忙看看呢

楼主(2022-01-20):
这是我自己写的可切换的呼吸灯程序,请大神们帮忙看看中断函数里面的静态变量设置有没有必要呢,还有就是现在可以正常切换,但是开发版上运行的时候偶尔会卡住或者是连着切换,这是怎么回事呢

/*自由切换呼吸灯小程序*/
#include"reg51.h"
sbit led_green=P2^0;        //定义绿灯为P2.0端口
sbit led_red  =P2^1;        //定义红灯为P2.1端口
sbit led_switch=P2^7; //按键检测状态灯,当按键按下,此灯点亮
sbit ke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P3^2;        //定义模式切换开关
unsigned char r=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切换变量
unsigned int cycle=800;//定义闪烁频率为800HZ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;
        for(a=x;a>0;a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void led_green_flicker()//绿灯闪烁程序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;
        for(a=cycle;a>0;a--)//闪烁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a);//灯亮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绿灯灭的时间减1;
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cycle-a);//灯灭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绿灯亮的时间加1;
        }
        led_green=1;
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for(a=cycle;a>0;a--)//闪烁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a);//灯亮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绿灯灭的时间减1;
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cycle-a);//灯灭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绿灯亮的时间加1;
        }
        led_green=0;
        delay(50000);
}
void led_red_flicker()//红灯闪烁程序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;
        for(a=cycle;a>0;a--)//闪烁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red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a);//灯亮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红灯灭的时间减1;
                led_red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cycle-a);//灯灭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红灯亮的时间加1;
        }
        led_red=1;
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for(a=cycle;a>0;a--)//闪烁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red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a);//灯亮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红灯灭的时间减1;
                led_red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cycle-a);//灯灭时间,每进入一次FOR循环,红灯亮的时间加1;
        }
        led_red=0;
        delay(5000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
按键延时函数,暂时未用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1(        unsigned int a)
{
        while(a--);
}
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_green=1;
        led_red=1;
        IT0=1;//跳变沿出发方式(下降沿)
        EX0=1;//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。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r)                //根据变量选择运行的呼吸灯颜色,闪烁呼吸灯前先熄灭所有LED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{P2=0XFF;led_green_flicker(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{P2=0XFF;led_red_flicker(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{P2=0XFF;led_green_flicker();P2=0XFF;;led_red_flicker();P2=0XFF;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Int0()        interrupt 0//                外部中断0函数,实现按键检测和变量切换
{
        static 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一个静态变量J宫每次进入中断函数都是上一次退出时的值,如果不设置,直接使用全局变量,主函数里switch就不能切换

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switch=0;                //当检测按键按下,按键状态灯点亮,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                // 当按键松开,按键状态灯熄灭,并且开关切换变量加1;
                led_switc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s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1. 部分代码被吃了,请重贴
2. 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看到delay(50000)就脑壳痛

楼主:
不要水贴,看到水贴就脑壳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部分代码被吃了,请重贴
2. 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不要用delay!看到delay(50000)就脑壳痛

我看没有代码被吃呢,还有不用delay()用什么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没有代码被吃呢,还有不用delay()用什么呢

中断函数缺了个"}"

以下是不用Delay和中断的流水灯代码
你可以参考一下
#include <reg52.h>
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u8;  //0 to 255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int        u16;  //0 to 65535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long        u32;  //0 to 4294967295

sbit KEY_35 = P3^5;
sbit KEY_36 = P3^6;
sbit KEY_37 = P3^7;
u8 mode = 0;
u16 TMR_XX_PRE = 6000;
void key_Proc()
{
        static u16 Delay_XD=0;
        if(!KEY_35 || !KEY_36 || !KEY_3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<0xFFFF)Delay_XD++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==2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3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 = ++mode %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3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R_XX_PRE -= 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R_XX_PRE < 1000)TMR_XX_PRE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3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R_XX_PRE += 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R_XX_PRE > 9000)TMR_XX_PRE = 9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elay_XD = 0;
}
void Led_Flow()
{
        static u16 TMR_XX_ACC;
        static u8 index = 0;
        if(++TMR_XX_ACC >= TMR_XX_PRE)
        {TMR_XX_ACC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~(0x01 << 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++index %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~(0x80 >> 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++index %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dex < 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&= ~(0x01 <<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|= (0x01 <<(index-8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index >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o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Flow();
    }
}

网友B:
第一点,你需要加一个消除机械抖动的延时,仿真里面没有机械抖动,实物上是有机械抖动的
第二点,感觉你那个静态变量是不必要的,让led_switch自加,然后直接对它进行判断
第三点,感觉你的程序写的很乱,里面延时或者其他的变量有冲突,建议转换一下编程思路或者做好按键按下后变量清除的代码

网友C:
我也觉得主要问题是按键没有消抖,还有是进入中断没有关中断,抖动导致重复进入,那个静态变量没用,而且又没赋初值。

网友D:
开关都是有抖动的,需要去抖,不然的话会出现多次出现下降沿,重复中断的现象。或者进入中断后,先将中断关掉,处理完再打开。

网友E:
static s;
你确定这句话能通过编译?

网友F:
PWM调光就不要用硬延时了好不?直接一个震荡周期变量,一个占空比变量。一个增量标志,一个减量标志,例如
  pwm++;
if(pwm>100)
{
pwm=0;
if(max==0){zkb++;}
if(max==1){zkb--;}
if(zkb==100){max=1;}
if{zkb==0}{max=0;}
}
if(pwm>zkb) LED1=0;else LED1=1;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PWM调光就不要用硬延时了好不?直接一个震荡周期变量,一个占空比变量。一个增量标志,一个减量标志,例如
...

能帮忙加个注释吗,看起来有点恼火,谢谢咯

网友F(2022-03-06):
void main()     //主循环
{
  pwm++;           //震荡周期变量
  if(pwm>100)     //如果数值大于100
{
pwm=0;             //周期归零
if(max==0){zkb++;}      //MAX占空比渐加渐减标志位 默认max为0.每一周期占空比渐加
if(max==1){zkb--;}        //MAX占空比渐加渐减标志位 如果max为1.每一周期占空比渐减
if(zkb==100){max=1;}  //如果占空比的值为100      标志位MAX置为1.渐减
if{zkb==0}{max=0;}     //如果占空比的值为0         标志位MAX置为0.渐加
}
if(pwm>zkb){LED1=0;} //判断周期值是否大于占空比,如果大于占空比,LED点亮
else LED1=1;               //否则LED灭灯。
}

这样就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了

这几个关键参数可以在头文件建立,也可以在主循环建立。

网友G:
按键消抖这段程序特别重要

网友H:
有没有进入到死循环的可能呢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void main()     //主循环
{
  pwm++;           //震荡周期变量

怎么样才能实现流水的效果呢

网友J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
PWM-呼吸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led P2

unsigned char t_count ; //累计每个周期中断次数的个数,满20清零,20*100us=2ms(pwm的周期)
unsigned int count ;  //累计占空比需要修改(增加还是减少)的中断次数的个数        1200*100us=120ms
unsigned char t ;  //累计高电平的个数
bit flag ; //标志位 0增加,1减少

void timer0init(void)
{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TMOD = 0X02;
        TH0 = 0Xa3;
        TL0 = 0Xa3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_count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t =10;           //占空比总50%开始
//        led = 1;
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while(1);
}
/*每100us进入一次中断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t_count++;
   count++;

   if(t_count == t)
    {
             P2 = 0x00;
    }
        if(t_count == 19)
        {
           t_count = 0;
   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}

        if((count == 1200)&&(flag == 0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t++;
               if(t == 19)        //增加最大占空比 95%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        if((count ==1200)&&(flag == 1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--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 ==10)        //减小到最低占空比 50%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}

}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我看没有代码被吃呢,还有不用delay()用什么呢

delay能不用就不用,这个东西对程序来说弊大于利,可以用定时器设置一个时间标志位,当标志位置1了,就可以进去程序里面,否则退出

网友L:
如果主循环没有阻塞,可以把函数放主循环,不然只能放定时器中断,把lpwm的值控制LED

void showled(void)
{
static byte lpwmcnt=0,lpwm=0;
static byte scnt=0,dir=0;
scnt++;
if(scnt>100)
{
scnt=0;
if(dir)
{if(lpwm<0xff)lpwm++;else dir=0;}
else
{if(lpwm>10)lpwm-=2;else dir=1; }

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