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朋友们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能在STC上运行,现改为STC头文件不运行要改哪里?

楼主(2022-01-21):
请教朋友们用51的头文件程序能在STC上运行,现改为STC头文件不运行要改哪里?

网友A:
谢谢大家,搞定了。

网友B:
如果用51的头文件能运行的话,就直接用51的好了。
如果使用到STC特有的功能,如硬件I2C、片内EPROM等,才需要加载STC头文件。

网友C:
1、你得保证你的STC头文件的物理文件已经被追加到keil的正确文件夹下。
2、确认你的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名称,在STC头文件中能有同名匹配的
3、要确认你用到的STC头文件和你的实际MCU是否一致。
1、2是保证工程能否正常编译的前提条件
3是保证工程能正常运行的条件

网友D:
如果直接用STC的头文件
就要选对头文件
如STC8F 的单片机不能用STC8G的头文件
寄存器的地址有些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