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桥杯IAP15F2K61S2单片机 做PCF8591电位器AD转换时输出一直是255?

楼主(2022-01-21):
为什么我的蓝桥杯开发板,做PCF8591电位器AD转换时输出一直是255?

网友A:
你那IIC.c文件打开之后里面的东西不对啊
#ifndef _IIC_H
#define _IIC_H

void IIC_SendAck(void);
void IIC_Start(void);
void IIC_Stop(void);
void IIC_Ack(bit ackbit);
void IIC_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);
bit IIC_WaitAck(void);
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(void);

#endif
这是啥啊

网友B:
把你最后的IIC_Ack(0)变成IIC_Ack(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