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使用单片机实验板怎么和电脑连接?

楼主(2022-01-21):
第一次拿到单片机实验板,也下载了相应软件,但是使用USB线和电脑连接之后,电脑显示无法识别,这该怎么办?

网友A:
装驱动才能相互通讯

网友B:
需要驱动啊,如果是串口的话需要USB-TTL芯片的驱动,如果是jlink那种仿真器的话就需要jlink专用的驱动。

网友C:
请问楼主是什么实验板?

网友D:
按照实验板的配套视频学习,或者在论坛搜下程序不成功

网友E:
尝试换另一根数据线,有可能是数据线的原因

网友F:
根据USB转TTL芯片型号安装对应的驱动即可。

网友G:
CH341或PL2301的驱动没有安装

网友H:
你说一下你是啥板子吧,方便“对症下药”

网友I:
有win10   64位系统的USB驱动的压缩包,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回复一个QQ邮箱(刚刚进论坛不知道如何在回复中添加压缩包,请见谅哈

网友J:
装驱动 ch340之类的 看你具体是什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