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数码管静态显示能显示不同的数字吗?

楼主:
本人刚开始学习数码管,用八位数码管静态显示学号后八位,但是数码管静态显示不是只能显示相同的数字么?怎么能显示不同的数字呢?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

网友A(2022-01-21):
一个数码管要用8个IO脚控制
如果想要静态显示8个数码管
你用64个IO脚就可以了

网友B:
八个数码管分开 段选不要接在一起 就能分开静态控制

网友C:
如果算上小数点,需要6*9=54个I/O口。

网友D:
着要看你怎么理解 “静态显示” 这四个字了。

相对于 “动态扫描”,8位数码管只能 “静态的显示” 8个相同的数字。

但是,相对于“滚动显示”,8位数码管可以 “静态显示”  8位不同的数字。

网友E:
用这个就好

屏幕截图 2022-01-23

网友F:
可以在单片机端口和数码管之间加锁存器来实现,用少量的端口来控制多个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,程序处理上也会比动态扫描简单得多,如附图所示